怎样讨论基本放大器的能量守恒?

楼主(2009-12-17):
请问各位怎样讨论基本放大器的能量守恒?

网友A:
难。
相当大一部分能量是转换成热量的。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意思?
总能量都是从电源供给的

楼主:
就是输入多少,然后输出多少,相减之后的能量怎么讨论?

网友C:
相减之后的能量就是晶体管所消耗的能量

楼主:
消耗的能量转化成什么?

网友D:
热辐射+电磁辐射……

楼主:
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例如用共基极放大电路。

网友E:
问的有点晕,放大电路放大了电压或电流,但仍然满足能量守恒。

信号为什么能放大呢,因为有放大电路,放大电路工作必须有合适的电源和静态工作点,放大后的输出信号能量高于输入信号,因为放大电路将直流能量转化给了输出能量。
但放大电路工作会发热,会有电磁辐射,这些就是能量损耗,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电路设计的时候需要尽量减小的。

楼主:
我也很晕!我们老师叫我们写一篇论文---试论基本放大器的能量守恒。

网友F:
学校很多老师喜欢搞些不实际且无聊的事情.

网友G:
我也很晕!我们老师叫我们写一篇论文---试论基本放大器的能量守恒。
引用 楼主:

坡印廷(Poynting) 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