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软件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2009-12-17):
我用的是STC11f01E单片机在用ISP软件烧写程序时  打开程序文件时  出现文件超出最大有效空间  想问下谁遇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A:
程序出错吧 你的程序有长到占满内存嘛 不至于吧

网友B:
你调入的程序文件太大了,超出了STC11f01E的ROM容量。要么换芯片,要么优化程序。
你可以通过编译器来查看程序量的大小。

楼主:
我想也是程序的问题因为我的程序只是简单的让一个口输出低电平这程序本来就是拿来检测程序有没下载进去的  但是我试了下ISP自带的检测程序是可以的而且能有效果 所以应该是STC11f01e这单片机有和AT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谁知道C51怎么控制程序的起始位置啊  我的程序现在都是从地址000800开始 但是现在用的STC11f01地址只有00003ff所以每次打开程序文件的时候老提示文件超出最大有效空间 多出的部分就被删除了  这样就剩下一些000了 程序下载成功了也没效果

网友:
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和上面说的一样你调入的程序文件太大了,超出了STC11f01E的ROM容量。要么换芯片,要么优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