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三极管的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做个低功耗的系统,三极管做芯片电源的开关,由CPU控制。电压3.3V   三极管s8050的基极输入信号IO是由CPU的I/O输出,Vil=0,Voh=3.3v.可不可以?有没有更省功耗的接法?

网友A:
不可以
要更省功耗的用PNP三极管,去掉100欧电阻,加大1k电阻

楼主:
是这样么?

楼主:
没人支招啊,自己顶起来。大侠帮忙啊!!!

网友B:
yes,but
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要加一个电阻,就是偶们所说的下拉电阻,但是不是拉到地,而是拉到电源电压。
要不然,电源关断的时候还会有漏电。
电源输出要加电容,因为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动态电阻很大。

楼主:
感谢5楼。修改了一下,现在可以了吧

网友B:
这个就可以了,但是那个1K电阻太小了,10K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不是最省电的。。。

楼主:
那怎么是最省电的呢?希望能给个图,谢谢

网友C:
省电不一定省钱 哈哈 用MOS管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