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的时候,为何电池的电压会比不充的时候高?

楼主(2009-12-17):
对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充电,发现在充电的时候,检测电池的电压比将电池从充电器上拔下来测时的电压要大好几十、甚至上百mV,特别是电流大的时候差距更大。我想这可能是电池内阻造成的。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对于锂离子电池充电的时候,一般是恒流恒压的充。当恒流到电池电压到了4.2V的时候,就恒压。
那么这个4.2V是在电池充电时检测到的电压呢?还是电池断开时检测到的电压呢?

如果:
(1)4.2V是电池充电时检测到的电压,那么必然进行恒压时电池的电压不是4.2V
(2)4.2V是电池断开后检测到的电压,那么电路设计时如何设定电池进入恒压状态的电压值呢?

多谢回答

网友A:
一般的充电器可能没有考虑得这么复杂

网友B:
电池是有“内阻”的,当然这只是个模型,但可以说明为何充电时外加电压要比电池的标称电压来得高些。

恒压充电电压就是恒压充电时的那个电压,因此此电压要比电池标称电压高。

网友C:
当进入恒压充电以后,随着电流减小,内阻上的电压影响也逐渐变小。
一般,当充电电流小到一定值,认为充电完成,这时内阻的影响就非常小了。
所以,你还是设为4.2V进入恒压!

网友D:
4楼回答正确

网友E:
一般内阻都有几十毫欧,差的电池甚至有几百毫欧

网友F:
远不止上面的那么简单:电化学极化,浓差极化,欧姆极化...
引用 网友G:

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是做充电器的,不是做电池的

网友H:
一般充电器好像就是个恒压吧,再限制一下最大电流。
当电池电压达到恒压值时,电流会自动减小。

网友B:
理想的充电过程是:恒流,(分段)恒压,滴流;

(分段)恒压充电的充电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的标称值。通过监控电流,当降至一定值后调整充电电压或进入滴流(作为长时间维持充电)。

网友I:
我的理解是:
4.2V是电池充电时检测到的电压,此时转恒压,初始充电电流和恒流时一样,恒流与恒压自然衔接在一起。
如果是断开的电压,那接上恒压时,电流已经非常小,充不进电了

网友B:
恒流充电是不管电压的,结束时直接进入恒压充电。若要做得理想的话,通常初始时恒压充电的电压较高(但不会高于恒流充电结束时的电压,最多相等),然后逐步分段下降,直至转入滴流。

网友F:
不了解电池,别做充电器了,回家用三年时间做个养猪状元,胜过在外面混三年
引用 网友G:

那你了解二极管,三极管内部电子运动吗?
你了解单片机吗?
难道你都要去造一个出来在去用?

网友F:
凡事要有个度

网友J:
我对充电比较熟悉,充电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如果电池电压过低比如低于3.2v是预充,如果大于这个电压是横流充,横流充里面又细分很多种情况,这里就不细分了,一般横流充的时候是和PWM原理差不多的,就是充一会然后再截止,比如充3个单位时间爱,然后有一个单位时间是充电MOS管截止的,一般测量电压就是MOS管截止的时候测量的,所以测量的是电池的电压这点是正确的,当横流充电池电压大于一定数值比如4.1V就改为充了a在多充30分钟,才认为真正的电池充满了
  实际充电过程中比我以上说的要复杂很多,比如不停的检测电池电压,电流,电池稳定等,可以实时对各种情况做出判断,在这里不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讨论

网友J:
不好意思,刚才回复的有些字体落掉了
我对充电比较熟悉,充电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如果电池电压过低比如低于3.2v是预充,如果大于这个电压是横流充,横流充里面又细分很多种情况,这里就不细分了,一般横流充的时候是和PWM原理差不多的,就是充一会然后再截止,比如充3个单位时间爱,然后有一个单位时间是充电MOS管截止的,一般测量电压就是MOS管截止的时候测量的,所以测量的是电池的电压这点是正确的,当横流充电池电压大于一定数值比如4.1V就改为恒压充了,这个时侯检测电流,如果充电电流小于一定数值比如100ma,就认为充满了,但是一般的做法是再多充30分钟,才认为真正的电池充满了
  实际充电过程中比我以上说的要复杂很多,比如不停的检测电池电压,电流,电池稳定等,可以实时对各种情况做出判断,在这里不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讨论

网友K:
嘿嘿,俺不懂这个,但俺知道给自行车带打气时,外面的气压要比车胎里的气压高,要不然打不进气哟,哈哈哈哈。。。。。。。。。。。。

网友L:
俺知道给自行车带打气时,外面的气压要比车胎里的气压高,要不然打不进气哟:o

网友M(2010-01-19):
15楼正解
电池充电一般需要三个过程
涓流预充,大电流恒流充,恒压充
但是现在的充电器一上电就是恒流充
所以我发现一点
现在的手机充电器的充满指示灯亮的时候
只是说明充电的第二个阶段完成
压根就没有进入第三个阶段
完备的充电进入恒压充电的时候
首先有一个检测过程
电池在过了恒流充电的时候
电池的电压会有一个迅速的增大的过程
这个原理没有实际测验过
但是相关网站上都有这点的说明
所以,可以用监测电池的电压变化过程来决定是否进入恒压充电
另外就是根据温度来监测
我觉得
电池充电要从恒流充电进入恒压的过程
应该有一个开关的闭与开的过程
对于楼主的问题,
希望能多加讨论

网友N:
涓流预充, 只有对长期存放需要激活,或是严重亏电的电池,才需要。

正常充电,不是必须。

网友O:
还有一个问题:

浮动充电指什么???是指电流恒定 电压达不到的充电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