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S1100的AVR驱动

楼主(2009-12-17):
/*******************************************************************************
16位I2C接口A/D芯片ADS1100驱动
*******************************************************************************/

/******************************常用TWI操作*************************************/

#define 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define Stop()           (TWCR=(1<<TWINT)|(1<<TWSTO)|(1<<TWEN))
#define Wait()             {while(!(TWCR&(1<<TWINT)));}
#define TestAck()       (TWSR&0xf8)
#define SetAck()      (TWCR|=(1<<TWEA))
#define SetNoAck()    (TWCR&=~(1<<TWEA))
#define Twi()            (TWCR=(1<<TWINT)|(1<<TWEN))
#define Write8Bit(x)  {TWDR=(x);TWCR=(1<<TWINT)|(1<<TWEN);}

/***************************单片机TWI模块初始化********************************/
void twi_init(void)
{
TWCR= 0X00; //disable twi
TWBR= 0x00; //set bit rate
TWSR= 0x01; //set prescale
TWAR= 0x00; //set slave address
TWCR= 0x44; //enable twi
}

/*********************************启动TWI**************************************/
unsigned char I2C_start(void)
{
   TWCR=(1<<TWINT)|(1<<TWSTA)|(1<<TWEN);
   while(!(TWCR&(1<<TWINT))){};
   return 1;
}

/*************主模式写入一个字节,并检查从机的应答信号(ACK)******************/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ack=1;
   unsigned char TW_MT_SLA_ACK=0x18;
   TWDR=data;
   TWCR=(1<<TWINT)|(1<<TWEN);
   while(!(TWCR&(1<<TWINT))){};
   if((TWSR&0xF8)!=TW_MT_SLA_ACK)
    ack=1;
   return ack;
}

/*****************主模式读出一个字节,并可设置主机的应答信号(ACK)************/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ack)
  {
    if(ack)                                //ack置1,将返回应答信号(ack)
     TWCR=(1<<TWINT)|(1<<TWEN)|(1<<TWEA);  //ack置0,将不返回应答信号(nack)
    else
     TWCR=(1<<TWINT)|(1<<TWEN);
    while(!(TWCR&(1<<TWINT))){};

    return TWDR;
  }

unsigned char volt_high,volt_low,define;
unsigned int i2c_volate_Read(void)
{
  unsigned int volate;           //为电压值
  I2C_start();                   //I2C启动
  I2C_write(0X91);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volt_high = I2C_read(1);       //读取ADS1100电压值高8位
  volt_low  = I2C_read(1);       //读取ADS1100电压值低8位
  define    = I2C_read(0);       //读取ADS1100设置参数
  Stop();                        //I2C停止
  volate=volt_high;              //将两个字节的数据整合为双字节
  volate=(volate<<8);
  volate+=volt_low;
  return volate;                 //返回电压值
}

/*********************ADS1100初始化函数(死循环中要写入,防止跑飞)************/

void init_ADS1100(void)
{
  I2C_start();                    //I2C启动
  I2C_write(0X90);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I2C_write(0X0f);                //设置ADS1100为差分模式、分辨率为16位、8倍增益
  Stop();                         //I2C停止
}

楼主:
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