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单片机能否共用一个5V电源?

楼主(2009-12-17):
电路里用到一个运放,需要双电源供电,我能否把开关电源提供的+/-5V电源给运放用,同时,电路里的其它数字芯片,比如单片机也是用这个+5v电源 ?
这样是不是就引起干扰了?

网友A:
原则上最好隔离

网友B:
我觉得不行,但我没试过,一般也不会连在一起

网友C:
一般不会这样用

网友D:
别了,听说不好的

网友E:
嘿嘿,可不可以需要看你的本事。。。

网友F:
一般不会供地,有干扰

网友B:
试过了,共电源也可以,但能隔离最好隔离

网友G:
主要考验的是布线的能力

网友H:
可以的,最好隔离

网友I:
隔离吧  地最好隔离  加个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B:
是啊,最好隔离,免得又后患

网友C:
如果是我,肯定会选择不共地

网友J:
共5V,必定就把地共在一起了,这样不太好

网友H:
能避免这样当然好啊

网友K:
除非万不得已

网友L:
能隔离,最好就隔离了,不隔离应该也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