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晶振不振

楼主(2009-12-17):
我焊了25块LPC2214的线路板,其中有一半晶振振荡比较正常,另外一半有的不振荡,有的时好时坏,晶振离LPC2214的距离1CM左右,走线很短,电容是用的30P的贴片电容,晶振是市场的普通晶振,请问是不是晶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急啊!!!

网友A:
晶振用的多大的呀,是不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C:
一般晶振都会要求匹配电容的,你看下datasheet要求的是多少呢
另外,用最笨的办法,把一半一半的对调验证下,是不是还是一半一半
另外对调前,自己先检查下焊接。再测量下好与坏的晶振两边的电压差~~

网友D:
是的,可能是电容不匹配,或者楼主根本没用电容呢

网友E:
30P应该可以,换个晶振呢

网友F:
把30p的换成15p,最简单的就是拆了看看能不能震荡。。。。
一般大于20M的晶振不使用电容也能震荡,就是频率不太对。。。

网友G:
换个试试呗

网友H:
不振荡是什么现象

网友D:
如果电容匹配没问题,那就换晶振,不过一般晶振有问题的几率很少,要么是你的硬件电路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I:
晶振上并一个1M的电阻试试

网友G:
你晶振附近走其他强信号线了吗?

网友J:
晶振本身是个大的干扰源,走线时最好绕开

网友K:
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L:
是的,一般我用的15P

网友M:
晶振不振一般很少见

网友N:
怎么这么多贴讨论晶振,其实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钟源,运用很简单

网友B:
晶振能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只听说有有源和无源之分,其他就没什么了

网友O:
晶振不起振,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换晶振,如果不行,再检查最小系统参数是否选择得当,还是不行,建议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E:
晶振和芯片之间不能离太近,也不能离太远

网友D:
晶振的走线,本来就不易过长

网友N:
晶振也不易离芯片太近,可能会影响芯片工作

网友P:
换个军工级的晶振吧;P

网友P:
不知多少钱,听说供货周期特别长,又死贵了

网友K(2010-01-16):
平时在市面上买到的晶振也挺稳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