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工程模板问题

楼主(2009-12-17):
我刚做的LPC2103板子,用ADS1.2+LPC2100工程模板
为什么总是数据终止(程序停在"00000010    [0xe5845004]   str      r5,[r4,#4]"),到不了main函数。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不要用ADS。
用KEIL for arm,
启动文件自动生成,并且可以可视化编辑。

特别适合初学者,
等片子熟悉,回头再来搞启动文件会好一点。

网友B:
进不了主函数,说的不够详细,代码贴的稍微具体点

网友C:
进不了主函数,一般都是有中断引起的

网友D:
以前碰到过,也是频繁进中断

网友E:
用KEIL for arm吧

网友F:
推荐使用IAR+Wiggler+H-jtag推荐使用IAR+Wiggler+H-jtag,非常好用,而且专业!~

网友G: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H:
这种情况,就如四楼说的,先查查是不是中断造成的

网友B:
到不了MAIN函数,就是说程序不能初始化?

网友I:
改了分散加载的地址还不行?

网友E:
我觉得分散加载不是应该在程序烧到FLASH后才会起作用

网友E:
在调试阶段应该与它无关啊

网友H:
跟用什么编译软件编译也没什么关系,哪种编译软件,用习惯了,都一样

网友G:
有些成熟的编译器还是要方便些,一些界面都做的很好,功能也很完善

网友J:
是的,初学者一般从KEIL学习比较好

网友E(2010-01-17):
俺就是KEIL族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