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PC2136定时器匹配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请教各位:

我在用LPC2136同时做四路脉冲输出和两路脉冲捕获的应用,其中A路脉冲匹配输出作为时间基准(设定为8192),匹配时中断且复位定时器,并对B路等其他几路进行启动和复位操作。

B路匹配输出初始化程序如下:
         T1PR = 0x0;
    T1TC = 0x0;
    T1MCR = 0x200;     //匹配时产生中断
    T1MR3 = 40;
    T1EMR = 0x400;   //匹配时,将匹配输出的引脚清零

此路却没有波形输出,望各位提点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设置没问题,什么现象

网友B:
程序贴的太少,现象说的也太少,具体点

网友C:
输出不了波形因素太多了,建议楼主自己先查查,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再问

网友D:
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E:
这个看DATASHEET也没用,要耐心调,然后问题要具体点

网友F:
随便说说---->既然设置成匹配清零,匹配事件发生后,对应管脚就一直输出零,当然没有波形出来了。
我的想法:是不是要人工置1?或者设置成翻转模式?

网友G:
只听说过软件清零

网友H:
问题解决没有呢?

网友I:
照着芯片资料上配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即使照着配,也有很多要注意的,调试本来是个很繁琐的事情

网友J:
还是没人给出实质性的建议

网友C:
楼主的配置没问题

网友I:
怎么没看到配置占空比

网友K(2010-01-16):
定时器使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