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当上21IC论坛斑竹的

楼主(2009-12-17):
我是厚着脸皮写下这个标题的,目的是为了有个监督自己学习的舆论讨论平台。
我会把我在每段时间学习工作心得以笔记的形式写下来,如有错误,还望指正;如感不适,劳驾绕道;如觉不屑,多多包涵!目标是不做斑竹誓不结贴。

                                                                                                09.12.17

楼主:
······
才发帖就有大哥级人物光临寒贴,受宠若惊。

网友A:
哈哈,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楼主的自荐精神让人敬佩。

不妨谈谈你的想法,介绍一下你的特长。看看如何安排。

楼主:
先写一件这两天触动比较大的事情,厂里有一个产品要装个指示灯,外观条件下指示灯用LED,可是只有220V的市电可用,主任(是搞机械的)问我怎么接,我说要接5V变压器再整流再分压,他说太麻烦能不能简单点。我很坚决的说不行,并告诉他LED是低压直流供电。他说有看过别人的指示灯上就几个电阻电容就接到220V上,我不信,在他的**下,我抱着证明不可行的心态串了一个10K的电阻,结果可想而知,我那个囧啊~~还好主任宽宏大量,没和我计较。后来想明白了,原来个数码管动态显示是一个道理。所以说LED是可以直接串个电阻接到市电上的。 LED做指示灯接市电的通常接法:100K3W电阻 串 LED 串 IN4007二极管

楼主:
哎呀,老大都来了,我这还有您的一本书呢,呵呵

楼主:
我是看新手园地人少才发新手园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迫自己学习,您不用管我,我默默的自己玩就行了。等我水平达到了,再申请。也须3,5年,也许7,8年。

楼主:
老王,这一种混叫做举重若轻

楼主:
细水长流,今天,先到这里。

网友B:
作个记号先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网友C:
自白,供楼主参考:我就是在懵懵懂懂中当上版主的。

网友D:
为啥是10K电阻?能不能是51K?100K?太小了吧。。。

网友E:
LZ,你用的什么发光二极管,220V市电串10K电阻就行了?经过长时间考验了么
计算过没有,峰值电流达30mA,每个周期内有超过1/3的时间(正弦时,30度至150度为1/3周期)电流超过10mA电流,冬天环境温度低,发光二极管不会很快烧毁,但是亮度会慢慢下降,要是夏天环境温度高的话,寿命会短很多
个人觉得串50K左右的电阻比较合适,另外4007与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

网友F:
先写一件这两天触动比较大的事情,厂里有一个产品要装个指示灯,外观条件下指示灯用LED,可是只有220V的市电可用,主任(是搞机械的)问我怎么接,我说要接5V变压器再整流再分压,他说太麻烦能不能简单点。我很坚决 ...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就不想到我们现在用的有电源指示灯的排插呢???也没见什么变压器什么整流呀!!

网友G:
这里斑竹有没工资啊,没工资就不当了:lol

网友H:
lz没见过灯泡开关里有个发光二极管吗~~~~~
不管谁家墙上都有吧

网友H:
插座里也有~~~~

网友I:
哦.呵呵.欧姆定律是老大.不管是不是安全电压.

网友J:
4楼: 不能惊。。
要淡定。。
这里的斑竹大部分是混混。。
哈哈
但是也要努力才能混

楼主:
13楼: 为啥是10K电阻?能不能是51K?100K?太小了吧。。。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zhaoyu2005 当前离线

帖子1211 精华0 积分5675 阅读权限30 在线时间104 小时 注册时间2005-11-23 最后登录2009-12-18
帖子: 1211

积分: 5675

专家等级:
  zhaoyu2005发表于 2009-12-18 08:2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4楼: LZ,你用的什么发光二极管,220V市电串10K电阻就行了?经过长时间考验了么
计算过没有,峰值电流达30mA,每个周期内有超过1/3的时间(正弦时,30度至150度为1/3周期)电流超过10mA电流,冬天环境温度低,发光二极管不会很快烧毁,但是亮度会慢慢下降,要是夏天环境温度高的话,寿命会短很多
个人觉得串50K左右的电阻比较合适,另外4007与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

***********************************************************

呵呵,不好意思.二位说的是
常规接法是串100K电阻,昨晚可能迷糊了.
谢谢,谢谢!

楼主:
不过反向并联二极管和正向串联二极管都是为了预防反向电涌.
串是阻,并是导.应该都一样

楼主:
IC921 ,我好喜欢你的性格哟,呵呵.憨态可掬

楼主:
一朝成名发表于 2009-12-18 09:5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7楼: lz没见过灯泡开关里有个发光二极管吗~~~~~
不管谁家墙上都有吧

************************************************
插座和开关里的指示灯好像一般不用LED吧.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居然没人拍砖,晚上再聊

网友K:
常规接法是串100K电阻,昨晚可能迷糊了

什么是常规接法?如果换成380V,换成500V或换成24V的话又该怎么接呢?楼主你要去思考,计算,这样才能灵活运用

网友K:
“精通”51,能进行“简单”的单片机外围电路设计
病句吧,呵呵

楼主:
您好,我说的常规接法是指的接市电作指示灯的情况下,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一般普通的LED(不是大功率,实验板上经常用的那种)电流20MA , 接市电作指示灯安全起见控制在5MA左右。  LED压降忽略不计,380V/0.005A=76K欧。 500V/0.005A=100K欧。 24V/0.005A=4.8K欧。谢谢您的教诲

楼主:
我说的精通是指的写程序,和对它I/O口特性及特殊功能的了解。
简单的外围电路设计是指的通常用途的电路,比如数码管动态显示,按键检测,IIC总线,RS232接口,RS485接口,光耦加可控硅控制强电,低电压变换,D/A转换,运放放大电压这些。
呵呵,我改过来好了,略懂51,特此声明!

楼主:
15楼,您的电源指示灯的排插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哦

楼主:
说到数码管动态显示和按键检测电路,我最近抄板时学习了一种合二为一的方法,可以节省I/0口

楼主:
不清楚,我标注一下

楼主:
这种接法 4位~八位数码管加4~8个按键 只需8个I/O口。

楼主:
没见过的可以先自己先想一下,再看下面解释,因为我觉得这种接法真的很艺术

楼主:
原理是这样的:数码管动态显示不用说了,当然这是共阴数码管。当WE1~WE4高电平,相应位被点亮。
按键检测是这样的,按键检测只通过一个I/O口,就是图中的SW。数码管是动态显示,每个时刻只有一位被点亮,这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按键按下,SW一直保持低电平。当有按键按下SW被拉成高电平。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个按键按下呢?这时就看数码管哪个位点亮,那么就一定是与他相连的按键按下。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写程序。循环点亮位选段时,检测SW是否被拉高,这样,数码管动态显示和按键扫描一举两得。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网友L:
lz  虚心求教   心态很好     学习了  佩服

楼主:
您真的过奖了,谢谢!

楼主:
上来有个错误纠正一下,这个接口电路一共需要11个I/O口,不是八个。
八位数据口加两个片选加一个按键检测SW,共11条线,如图中所示接口。

各位晚安!

网友M:
呵呵,干劲蛮足的.

楼主:
学习开始:
      首先从无源器件开始复习,用的是<<电子学>>(第二版 吴利民译)这本书.复习到有源器件时会结合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这本书来学习.以后用到其他书再说明.有需要书PDF文档的可以留言.

楼主:
学习模电对器件有感性的认识很重要.比如我一直这样想象:电压的大小相当于地势的高低;电流就相当于河流;电阻就相当于某一段管道(不是河道,河道水满则溢的特点不适合),电阻越大,管道越细;功率就是每秒流过管道横截面积的水的质量从高地势到低地势做的功.电容就相当于一个水库.电感我还没想到适合的实物代替.

楼主:
第一章第一节习题(P5)

楼主:
1.1  答: 串联阻值=10K+5K=15K;并联阻值=1/(1/5K+1/10K)=3.3K

1.2  答: 损耗功率=U*I=U*U/R=144W

1.3  证: (1)  因为      U串=u1+u2                   (2)   因为       I并=I1+I2
                 又因为    I处处相等                                U并/R并 =U1/R1 + U2/R2
                 所以       u串/I= U1/I+U2/I                  因为          u并=u1=u2
                              R串=R1+R2                           所以          1/R并  =1/R1  +  1/R2

1.4 证:   同上(2)

楼主:
1.5  证: 设 电路没有其他元件 ,15V全部加在电阻上
        功率= UI = U*U/ R = 0.225 W    <  1/4 W

1.6  解:高压未知,条件不足.无法计算

网友N:
LZ,想当版主可不是光发这个贴就行的哦~:)

网友O:
佩服LZ的豪气,关注中~~~~

楼主:
1.7  解: 读数=1V*20K/(10K+2OK)=0.67V
            读数=1V*5K/(5K +10K) =0.33V

1.8  解: 阻值= 50UA *5K/ (1A-50UA) =263欧
        阻值=(10V-50UA*5K)/50UA = 195K欧

楼主:
呵呵 ,洗碗机 我明白.其实我的目的是强迫自己学习,提升自己的水平,向版主看齐.
能不能当上是次要的

楼主:
呵呵,豪气谈不上,勇气罢了,把自己逼上梁山的勇气

楼主:
戴维宁定理:任何一个具有电阻与电压源连接的二端口网络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R与一个电压源V串联的电路。

楼主:
1.9   解:
              (a)  VOUT = 30V*10/20=15V
              (b)  VOUT = 30V*5/15 =  10V
              (C)

                (d)  答案一致
                (e)  I1= U/R =30v/15K=2MA
                      P(R1)=I*I*R1= 0.04 w
                      P(R2)=P(Rload)=I2*I2*R=1mA*1mA*10k=0.01W

楼主:
1.10    证:   P(load) =  U*I
                               =  [U* Rl/(Rs+Rl)]*U/(Rl+Rs)
                               =  U*U* Rl/(Rl+Rs)(Rl+Rs)
                               =  ???
                 数学忘了,怎么变换啊?谁能帮一下忙?

楼主:

电压、电流比值dB=20 lgA1/A2
功率比值dB=10 lgP2/P1

楼主:
1.11  解: (a)  电压比 1.4   功率比 2
                 (b)          2                4
                  ( c)            3                10
                   (d)           10              100

楼主:
电容Q=CV
         Q:电荷量;C:单位法拉; V:电容两端电压。

楼主:
1.12   推:  1/C = V/Q
             因为Q 相等
             1/C = V1/Q  +  V2/Q
                    1/C=1/C1    +  1/C2
                    C = C1*C2/(C1+C2)

网友C:
52楼有个错误

1.3  证: (1)  因为      U串=u1+u2                   (2)   因为       I并=I1+I2
                 又因为    I处处相等                                U并/R并 =U1/R1 + U2/R2
                 所以       u串/I= U1/I+U2/I                  因为          u并=u1+u2
                              R串=R1+R2                           所以          1/R并  =1/R1  +  1/R2

倒数第二行应当是:
                 所以       u串/I= U1/I+U2/I                  因为          u并=u1=u2

网友C:
并联电路的电压,处处相等。
串联电路的电流,处处相等。

网友C:
IC921 ,我好喜欢你的性格哟,呵呵.憨态可掬
引用 楼主:
哈哈……把俺当大熊猫了

楼主:
RC时间常数

V=Vi(1-e-t/rc)

5RC经验准则:在5倍的时间常数内,一个电容充电或放电至最终值的1%范围内。

楼主:
呵呵,谢谢。改过来了

楼主:
向您学习,多多指教

楼主:
1.13   证: Vi*90%  =   Vi(1-e-t1/rc)
                     ln0.1  =- t1/rc
           同理: ln0.9  =-t2/rc
                    |t2-t1| =rc(ln0.9-ln0.1)
                               =rc*ln9
                               =2.2rc

楼主:
戴维南等效电路:

楼主:
V(t)=0.5Vi(1-e-t/rc)
          =0.5Vi(1-e-10000t)

网友:
不能惊。。
要淡定。。
这里的斑竹大部分是混混。。
哈哈
但是也要努力才能混
引用 网友P:

我就喜欢混混,无忧无虑,还可以忽悠别人!

楼主:
1.15    解:    根据公式:   I=C* dV/dt
                                       1mA=1uf * 10 /dt
                                      dt=0.01 S

楼主:
电感定义
                  V=L*dI/dt

L 为电感,单位亨利(H)

楼主:
电阻,电感,电容阻抗公式
                           ZR = R            (电阻)
                   ZC=1/jωC      (电容)

ZL= jωL          (电感)

楼主:
1.19     解:
                    Z= R-J/ωC
                    U=110V
                    I=U/Z
                    P=UI
                      =110*110*1000/(1000*1000  +  (1/4ππ*60*60*1uf*1uf)
                      =1.5 W

网友Q:
:victory:精神可嘉,支持

网友R:
里面有有好多没有学过,谢谢“梦版主”帖出来。
不反对称呼你“梦版主”吧。

网友S:
楼主还在做题呀?
我是大三 学生 觉得和楼主水平差不多呀~

楼主:
呵呵,谢谢包容的兄弟们

楼主:
专家等级:
  gbchenyg发表于 2009-12-23 16:4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89楼: 里面有有好多没有学过,谢谢“梦版主”帖出来。
不反对称呼你“梦版主”吧。

**********************************************
呵呵,哪有很多没学过。你是在安慰我吧,哈哈,大好人,谢谢你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叫我屁版主我也没意见

楼主:
jaylondon发表于 2009-12-23 19:30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90楼: 楼主还在做题呀?
我是大三 学生 觉得和楼主水平差不多呀~

************************************
呵呵,你比我水平高。我大三时还什么都不懂。
多多指教

楼主:
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f=1/2πRC

楼主:
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f=1/2πRC

楼主:
品质因数Q是对响应曲线峰值尖锐度的衡量.它等于-3dB处的频率宽度除以谐振频率。对于并联RLC电路,Q=ωRC

楼主:
二极管电路有如下特点
                      1)二极管实际上不具有电阻(因而不遵从欧姆定律)
                      2)如果某电路有二极管,则戴维南等效电路将不适用

网友T:
模拟主要靠经验,楼主要软硬通吃啊
坛子里软硬都懂的 都是大牛 哈哈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二位。
小弟天资愚钝,软硬通吃是不可能的,只求学到一技安身立命的本事。

楼主:
1.29   解:电阻=(15-0.6-12)/ 0.01 =240

楼主:
1.30 解:
             -5.6~+5.6v 钳位电路

楼主:
诺顿定理(Norton's theorem)指的是一个由电压源及电阻所组成的具有两个端点的电路系统,都可以在电路上等效于由一个理想电流源 I 与一个电阻 R 并联的电路。

网友U:
《电子学》这本书我也有,想问下楼主,电路分析者方面怎么学?
还有,楼主可以把工作中感悟的东西写出来分析一下,不单是把书上的理论贴出来。

楼主:
1   解:
        第一步:输出端短路电流 I=10V/10K=1mA
            第二步:从输出端看进去电阻 R=10K||10K=5K
         诺顿等效图:

楼主:
2 解:

与一题中的戴维南等效图不同。此电路是恒流源,输出电压会随着接入负载而下降。

楼主:
106楼: 跟着楼主学习!

*****************************
您过奖了

楼主:
109楼: 《电子学》这本书我也有,想问下楼主,电路分析者方面怎么学?
还有,楼主可以把工作中感悟的东西写出来分析一下,不单是把书上的理论贴出来。

*********************************************************
呵呵 ,我也不知道怎么学,我也是菜鸟啊。工作以后才知道理论的不足,理论很重要,工作以后你会深有体会,所以你看我从做题开始复习。
学习电路,重在动手,动手以后才能有形象感性的认识。你可能还是学生,从单片机学习电路是个好途径。动手做一些小东西,切忌不要太难。只要你能做出来,哪怕一个流水灯,就一定会有收获的。我当初学习单片机的时候,入门绕了很大的弯路。你如果还有疑问可以留言,我一定知无不言。至于说工作感悟,呵呵,好的,以后再有心得,我会记录下来。晚安!

网友:
为LZ的执着勃一个

网友U:
回复 楼主:
哈哈楼主,我和你同年,现在也出来工作快一年了。我大学不是电子的,现在准备转行搞电子技术。我是一切从零开始的,目前正在努力自学,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C:
搞个电阻不是浪费能源吗,电风扇调速里面一般用电容,不损失功

网友C:
RC时间常数:

V=Vi(1-e-t/rc)

5RC经验准则:在5倍的时间常数内,一个电容充电或放电至最终值的1%范围内。
引用 楼主:

LZ知道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出来的吗

网友:
ls的话能理解。

楼主:
zaianda发表于 2009-12-27 17:2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哈哈楼主,我和你同年,现在也出来工作快一年了。我大学不是电子的,现在准备转行搞电子技术。我是一切从零开始的,目前正在努力自学,以后请多多指教。

********************************************

祝你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

楼主:
xddzccn发表于 2009-12-27 22:5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17楼: 搞个电阻不是浪费能源吗,电风扇调速里面一般用电容,不损失功

*****************************************************
电阻消耗功率1W都不到,不算浪费吧.你说的用电容什么意思?是RC滤波吗? 如果RC滤波 电阻也要消耗功率啊

楼主:
LZ知道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出来的吗
引用 网友C:

******************************************

这个书上有,但是没看明白推导过程

楼主:
3. 解:此题使用高通滤波器
               f-3dB =  10 =1/2πRC
                   RC = 1/62.8
                 负载电阻10K ,滤波电阻选择1K远远小于负载
                     C = 16 uF

4.  解: RC 至与上题相同

网友C:
******************************************

这个书上有,但是没看明白推导过程
引用 楼主:
\
推倒过程还是要仔细看看,如果遇到不是这种简单的电容充放电,
复杂一点的没有公式LZ怎么玩?

楼主:
LS说的是

楼主:
5. 解:图显示为高通滤波器,可是在直流时还有电压输出,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R1=R2

楼主:
8 . 解: 输入阻抗
                 1/Z=1/ZR +  1/ZC1  + 1/ZC2
                           =1/1M + JωC1 +  JωC2
                            =1/1M + Jω*120PF

网友C:
建议lz去下个 visio专门的绘图工具吧,那样效率会高些。

网友C:
5. 解:图显示为高通滤波器,可是在直流时还有电压输出,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R1=R2
引用 楼主:

你这个 明显会受到后面负载影响的

楼主:
对哦! 接入负载电压就下降了,不过那题目只要求响应曲线。不受负载影响该怎么接呢?还要求直流时是输入的一半。

楼主:
谢谢你啊,那个数学工具我下下来了,画图工具不太合适,太麻烦了。我自己找了一个叫神笔,希望你经常来看看,帮我批改批改 。

楼主:
yangxiaolongqq发表于 2009-12-29 20:4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38楼: 楼主加油,呵呵。
******************************
谢谢!呵呵

楼主:
第二章  晶体管

网友C:
谢谢 楼主!
建议不要这样发高楼帖,改成一个问题一个帖子。标题上,增加你的专题文字就可以。

这种改进,会更加方便讨论与完善。

楼主:
好的,听从建议!
主要是我怕那样发帖占了论坛资源,会影响其他人的帖子.

网友C:
对哦! 接入负载电压就下降了,不过那题目只要求响应曲线。不受负载影响该怎么接呢?还要求直流时是输入的一半。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把运放派上用场呢,模电其实我几年没有搞过了,随便看看,不一定对
哈哈

网友C:
好的,听从建议!
主要是我怕那样发帖占了论坛资源,会影响其他人的帖子.
引用 楼主:

谁影响谁,这个很难说。如果你办好了你的系列帖子,那种影响就不要担心了。所以,问题是你得先办好你的帖子。

楼主:
为什么不把运放派上用场呢,模电其实我几年没有搞过了,随便看看,不一定对
哈哈
引用 网友C:

************************************

题目要求只用RC 哟,再说我也只会用运放做电压放大,嘿嘿,水平不够

楼主:
谁影响谁,这个很难说。如果你办好了你的系列帖子,那种影响就不要担心了。所以,问题是你得先办好你的帖子。
引用 网友C:

************************************
遵命!

网友U:
好几天没见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