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动手学AVR单片机一、AVR单片机家族概述

楼主(2009-12-17):
1.1  AVR单片机家族单片机概述
      AVR单片机系列齐全,可适用于各种不同场合的要求。AVR单片机主要包括ATTINY、AT90、ATMEGA这三大系列。
      低档Tiny系列AVR单片机: 主要有Tiny11/12/13/15/26/28等;ATTINY系列最简单、功能最弱。适用于比较低档的玩具、仪器仪表和简单的控制系统。
      中档AT90S系列AVR 单片机: 主要有AT90S1200/2313/8515/8535等; 目前AT90系列正在停产或转型到Mega系列。
      高档ATmega系列AVR单片机: 主要有两个系列:ATmega8/16/32/64/128系列( 存储容量为8/16/32/64/128 KB)、ATmega48/88/168系列。ATmega系列使用了更加先进、可靠的制造工艺,高中低档齐全,正在逐步取代AT90系列的产品。

AVR单片机还根据不同的应用推出了各具特色的单片机:如汽车类AVR、CAN总线AVR、智能电池AVR、LCD(液晶显示)AVR、USB总线AVR、灯光专用AVR、Z-Link AVR、微型AVR等9大类型,这些单片机几乎涵盖了8位单片机的所有应用领域。

1.2  AVR单片机的型号与编号
     AVR单片机型号众多,基本上每种型号都有不同用途,每个系列AVR单片机芯片上都有不同的编号;如何根据芯片上的编号来识别呢?我们以下面这个编号为例来进行说明:
    ATmega8L-8PI
   1.AT表示该单片机是ATMEL公司的产品;
  2.mega表示该单片机为ATmega系列的单片机
  3.数字8表示mega系列型号为8的单片机,同时指名了该型号单片机内部flash容量位8KB(8K字节)。
  4.字母L表示该单片机为低功耗类型的单片机,同理如果没有L,则表示该单片机为普通类型的单片机
  5.“-”后面的数字8表示该芯片允许的最大时钟频率为8MHz,如果是16则表示允许最大时钟频率为16MHz;
  6.字母P表示该单片机的封装形式,P是DIP封装(双列直插),A表示有引脚扁平封装(即贴片封装),M表示无引脚扁平封装(对于个人学习,很少使用这种封装)。
  7.字母I表示该芯片的等级是工业级。芯片的使用等级一般分为:商用级、工业级、军用级三个级别,这三个级别对芯片的使用环境要求各不相同,其中商用级要求最低,军用级要求最高。

1.3 AVR单片机型号标准

AVR单片机都是以AT开头,表明是AEMEL公司的产品,接下来的一串字母数字表示该单片机的型号等参数。
    根据上面的对于ATmega8L-8PI型号的说明,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AVR单片机编号的含义,那么为什么ATmega8的型号为8,而片内程序存储区Flash的容量恰好也为8KB?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ATMEL公司在确定芯片型号时,为了方便用户**,尽量使型号编号与芯片内部的程序存储器Flash的容量保持一致;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的型号编号都表示Flash的容量,例如ATmega644,644是型号编号,但其内部Flash容量是64K,而不是644K,最后一个数字4表示的是64系列的派生类型,该派生类型编号为4,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
   当然对于ATmega128来说,128表示的是其内部Flash的容量是128KB,因此,我们选择AVR单片机的型号的时候,对于特殊类型的应用,最好是参考ATMEL公司发布的AVR单片机选型手册,从而选择出最适合自己应用的单片机

   1.4 等级标准和封装形式
     等级标准:AVR单片机的等级一般为商用级和工业级;关于等级标准的最主要和最直接区别是环境温度。工业级的使用环境温度为-40~+85度,而商用级的工作环境温度为0~70度。在野外或者工作场合比较恶劣的情况下,应当选择工业级的芯片。
     目前电子产品的无铅化已经成为潮流,ATMEL公司也顺应这种潮流,在最新推出的AVR系列产品中,型号编号后面多加了一个字母“J”表示无铅产品。例如ATmega128L-8AJ,这个编号表示AEMEL公司的无铅、TQFP封装、mega系列、128型低功耗、片内Flash容量位128K、最高允许频率为8MHz的单片机
    封装形式:AVR器件引脚从8脚到64脚, 还有各种不同封装供选择。AVR系列单片机主要有三种封装形式:双列直插式封装(DIP),代号为P;有引脚扁平封装(TQFP),代号为A;无引脚扁平封装(MLF),代号为M。
   关于AVR单片机的封装样式如下图所示:

楼主:
1.5 AVR单片机的主要特性
    AVR单片机是1997年由ATMEL公司研发出的增强型内置Flash的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PU) 精简指令集高速8位单片机。AVR的单片机可以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外部设备、工业实时控制、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
    高可靠性、功能强、高速度、低功耗和低价位 , 一直是衡量单片机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单片机占领市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早期单片机主要由于工艺及设计水平不高、功耗高和抗干扰性能差等原因,所以采取稳妥方案:即采用较高的分频系数对时钟分频,使得指令周期长,执行速度慢。以后的 CMOS单片机虽然采用提高时钟频率和缩小分频系数等措施,但这种状态并未被彻底改观(51以及51兼容)。此间虽有某些精简指令集单片机(RISC)问世,但依然沿袭对时钟分频的作法。  AVR单片机的推出,彻底打破这种旧设计格局,废除了机器周期,抛弃复杂指令计算机(CISC)追求指令完备的做法;采用精简指令集,以字作为指令长度单位,将内容丰富的操作数与操作码安排在一字之中(指令集中占大多数的单周期指令都是如此),取指周期短,又可预取指令,实现流水作业,故可高速执行指令。当然这种速度上的升跃,是以高可靠性为其后盾的。  AVR单片机硬件结构采取8位机与16位机的折中策略,即采用局部寄存器存堆(32个寄存器文件)和单体高速输入/输出的方案(即输入捕获寄存器、输出比较匹配寄存器及相应控制逻辑)。提高了指令执行速度(1Mips/MHz),克服了瓶颈现象,增强了功能;同时又减少了对外设管理的开销,相对简化了硬件结构,降低了成本。故AVR单片机在软/硬件开销、速度、性能和成本诸多方面取得了优化平衡,是高性价比的单片机。
  AVR单片机内嵌高质量的Flash程序存储器,擦写方便,支持ISP和IAP,便于产品的调试、开发、生产、更新。内嵌长寿命的EEProm可长期保存关键数据,避免断电丢失。片内大容量的RAM不仅能满足一般场合的使用,同时也更有效的支持使用高级语言开发系统程序,并可像MCS-51单片机那样扩展外部 RAM。  AVR单片机的I/O线全部带可设置的上拉电阻、可单独设定为输入/输出、可设定(初始)高阻输入、驱动能力强(可省去功率驱动器件)等特性,使的得I/O口资源灵活、功能强大、可充分利用。  AVR单片机片内具备多种独立的时钟分频器,分别供URAT、I2C、SPI使用。其中与8/16位定时器配合的具有多达10 位的预分频器,可通过软件设定分频系数提供多种档次的定时时间。AVR单片机独有的“以定时器/计数器(单)双向计数形成三角波,再与输出比较匹配寄存器配合,生成占空比可变、频率可变、相位可变方波的设计方法(即脉宽调制输出PWM)”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增强性的高速同/异步串口,具有硬件产生校验码、硬件检测和校验侦错、两级接收缓冲、波特率自动调整定位(接收时)、屏蔽数据帧等功能,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方便程序编写,更便于组成分布式网络和实现多机通信系统的复杂应用,串口功能大大超过MCS-51/96单片机的串口,加之AVR单片机高速,中断服务时间短,故可实现高波特率通讯。  面向字节的高速硬件串行接口TWI、SPI。TWI与I2C接口兼容,具备ACK信号硬件发送与识别、地址识别、总线仲裁等功能,能实现主/从机的收/发全部4种组合的多机通信。SPI支持主/从机等4种组合的多机通信。  AVR单片机有自动上电复位电路、独立的看门狗电路、低电压检测电路BOD,多个复位源(自动上下电复位、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BOD复位),可设置的启动后延时运行程序,增强了嵌入式系统的可靠性。
  AVR单片机具有多种省电休眠模式,且可宽电压运行(5-2.7V),抗干扰能力强,可降低一般8位机中的软件抗干扰设计工作量和硬件的使用量。  AVR单片机技术体现了单片机集多种器件(包括FLASH程序存储器、看门狗、EEPROM、同/异步串行口、TWI、SPI、A/D模数转换器、定时器/计数器等)和多种功能(增强可靠性的复位系统、降低功耗抗干扰的休眠模式、品种多门类全的中断系统、具输入捕获和比较匹配输出等多样化功能的定时器/计数器、具替换功能的I/O端口…… )于一身,充分体现了单片机技术的从“片自为战”向“片上系统SoC”过渡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AVR单片机博采众长,又具独特技术,不愧为8位机中的佼佼者。

网友A:
夹带了好多小广告链接

网友B(2010-02-09):
为什么要你学习单片机
          ------因为单片机无所不能
这里想让你对单片机的应用有一个直观的初步认识,我们只要把单片机硬件当作是一个黑匣子,单片机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我们只要研究它的每条引脚的功能。真如问我们人有多大本领,我们只要研究人的对外对内的各个部件,如五感、五肢及身上的各种传感器的功能。单片机对外联系的窗口就是引脚,即从单片机任意一个引脚(即I/O口)上输入(I)开关信号、模拟量信号、声音信号等,去控制单片机任意一个引脚输出(O)发出报警声、音乐乐曲、广告灯、电机动作等。让我们对单片机I/O口(即可以作输入/也可以作输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发挥I/O口的功能。
单片机同PC机一样,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有人说,计算机是“玩”出来的;单片机也一样,只有多“玩”,也就是多练习、多实践操作,才能真正掌握它。
单片机的I/O口功能-——无所不能
AVR ATmega48/88/168单片机的PDIP封装具有23个可编程的I/O口线(PB0-PB7,PC0-PC6,PD0-PD7),如图所示。单片机的I/O口是单片机与外界发生联系的窗口。只有掌握了单片机I/O口的工作原理和特点,才能真正发挥I/O口的功能,才能使单片机作为一种嵌入式微控制器,嵌入到任何东西里去,从而应用到各种领域中去,充分发挥单片机的功能。

ATmega48/88/168单片机的I/O口
单片机的I/O口功能,即输入(I)或输出(O)功能,就像人类鼻子的吸气(输入)或 呼气(输出) 功能一样。
单片机的I/O口功能无所不能!人类的鼻子有多少功能, 单片机就有多少功能,你能举例说出人类鼻子的几十个功能吗? 但是,单片机具有的很多功能, 例如远距离通信,鼻子却无法做到。
单片机的I/O口是用作输入还是输出,则由用户用软件来决定。对单片机I/O口来说, 它可对一切开关量进行检测、判断和处理,并可以去控制一切开关量设备。你能举例说出几十个开关量信号吗?
从I/O口作为总线方式来说,有单总线、I2C总线、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CAN总线等等。
从I/O口的通信方式来说,有串行异步通信RS-232、串行同步通信SPI和高速通信USB等等。
从I/O口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来说,有模/数(A/D)转换采样输入、数/模(D/A)转换输出;而模拟量又分电量和非电量,所有非电量都可以转换为电量来处理。你能举例说出几十个模拟量信号吗?
I/O口还可以输入/输出随时间变化的各种类型的脉冲,频率范围从超低频到超声波。你能举例说出几十个脉冲信号的应用吗?
I/O口接加器件也可以输入/输出光信号,从可见光到不可见光。
I/O口输入/输出的信号既可以为有线信号,又可以为无线信号。
I/O口接加器件既可以输出实体动作信号,也可以输出无形动作信号 (PC机虚拟,2D/3D仿真图像)。
I/O口也可分普通型、模糊型和智能判断型。
I/O口接加器件也可以输入/输出图像信号。
I/O口接加器件也可以输入/输出……。
计算机及单片机是最聪明的,它们本领是最大的,是无所不能的。但计算机及单片机是最笨的,它们只认识“1” 和“0”。计算机及单片机基本原理是“1” 和“0” 的编码组合,或者说油条(I)与大饼(O)的组合。计算机及单片机的“1” 和“0”由人们把它们按一定规律来组合,它们的本领就无所不能。其实单片机I/O口(输入/输出)一切信号, 都是由单片机MCU来统一协调处理,即由人们编写的单片机软件来完成协调处理。人的鼻子的一切功能,同样也由大脑来统一协调处理,并与人体的其它各种器官(如手和脚等)协同工作。你还能想出I/O口的其他应用吗?
双龙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V3.0版软件及使用文档下载地址:
http://www.sl.com.cn/Productshow.asp?id=518

网友C:
为什么要学单片机,单片机无所不能? 楼主神经滴,你不做电子应用开发,单片机能有什么用。再说如果是从电子相关专业出来的电子应用开发人员,不熟悉单片机的人极少,除非是半路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