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频率如何选择

楼主(2009-12-17):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能使用的晶振频率及你的要求

网友B:
单片机晶振频率的选择有几方面考虑:

1)速度要求,即你所设计的嵌入式系统是否满足宿主(目标系统)的速度要求,通常是速度越高频率越高。
2)功耗要求,即你所设计的嵌入式系统所允许消耗的功率要求,通常是频率越低功耗越低。
3)匹配要求,即你所设计的嵌入式系统是否匹配其它系统的特殊频率要求,如UART的波特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