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光电微弱信号前置放大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12-18):
(无正文)

网友A:
自激原因:

1,光电管有PN结容,运放有输入电容, 印刷线对地有分布电容,
2,OPA627速度较高.

解决办法:
1,加大反馈电容,容值至少大于上述运放反相端等效输入电容,直至不振
2,选用低速运放
3,光电管串个小电阻联到运放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你的放大倍数太大。接近开环增益了
建议分2级放大。

楼主:
那电容如果一直往上加的话,是不是会产生延迟啊

网友B:
那么大电阻加电容频响肯定不高
5M+20pf的截至频率就只有1.7K了

网友A:
响应速度有要求, 分级放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采样电阻5m并不是太大.
看你用的是光伏效应,那么对响应速度不会有很大要求,用了1000P的电容试试.

网友B:
5M电阻还不大?闭环增益Vo/Iin差不多有130db,运放的开环增益都没130dB吧

网友D:
建议把电容换成3pf的,在2、3之间并一个100PF的电容,100PF是为了输入稳定。

网友D:
如果不明白的话去参考一下OPA381类似电荷放大器的PDF看一看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把各位的建议都去试一下

网友C:
8楼: 5M电阻还不大?闭环增益Vo/Iin差不多有130db,运放的开环增益都没130dB吧
-----------------------------------------------
你怎么算的?运放的开环增益给的都是电压增益。
这时候的电压增益应该是负数,当然前提是光电管是好的。

网友E(2011-04-19):
楼主的问题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