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SCI中断问题

楼主(2009-12-18):
我用的是CCS3.3,将程序烧写在内部RAM在线调试程序时,出现了一个很怪的问题,就是串口中断接收了1000多个数据之后,中断就再也进不去了,程序也没有提示任何错误。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将程序烧写在FLASH里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很奇怪,没碰见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B:
2812是什么的代号

网友C:
都有可能

网友D:
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
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TMS320F2812的简称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两个设备发出的波形是怎么样的?可能会有累计误差,在线编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E(2010-03-08):
估计是编写的程序问题

网友F:
fgdzypf兄喜欢挖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会是编写程序的问题?能否请教一下

网友G:
楼主3个月了还没解决啊

楼主:
没有啊,手中的项目比较多,一个没结另一个又上来了,很是头疼

网友H:
以结贴了还没解决?你就可劲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么久没人回答了,干嘛不结贴啊,等它晾着,每天看你一闪一闪的提醒你又长期没结的贴,多烦啊

网友A:
看来LZ很忙啊

网友I:
那个确实很烦的,老在闪

网友J(2010-11-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哪位老大能说说这是怎么回室

网友J:
可能是接收到的信号不干净,没接好地或屏蔽,

网友K:
在flash中调试没错,在ram中调试就出错,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