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浮点和IQmath

楼主(2009-12-18):
哪位能通俗的讲一下IQMATH有什么作用?
Q格式和定点浮点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啊?
为什么要把浮点数转化成Q格式呢?
据说学习2812不会使用IQ转换,就谈不上学会了它...........

网友A:
我先抛砖引玉

网友A:
这个 我最通俗 理解 其实Q 格式就是相当于吧一个数乘上一个2的倍数,至于乘以2的多少倍就是Q格式相关了
拿十进制来说吧,1000 大家都知道是一千,如果我说是10放大100被呢, 大家都接受,如果我们事先规定好每个数都放大100倍,那样 如果我们得到一个数 1345 ,那么我们实际的数值就是13.45 了,只是表示方法不一样而已,二进制Q格式就是这样表示出来的。
当然 还有涉及到数值计算的问题! 这个 自己去体会就会明白,
我理解只是这样,希望对楼主能有帮助!

楼主:
好,谢谢,再揣摩一下下

网友B:
这个 我最通俗 理解 其实Q 格式就是相当于吧一个数乘上一个2的倍数,至于乘以2的多少倍就是Q格式相关了
拿十进制来说吧,1000 大家都知道是一千,如果我说是10放大100被呢, 大家都接受,如果我们事先规定好每个数都 ...
引用 网友A:

说的挺详细

网友C(2012-09-20):
我想跟楼主说,有些东西,在论坛上学,效率太低了。基础的概念,肯定是要专门收集资料或者看书,有关键的疑惑再来这讨论还差不多。

网友D:
其中Q是定点格式,浮点进行定点处理时一般有Q格式和S格式,DSP采用Q格式。那个字母I表示32位的DSP的标号,16位的DSP前面没有字母I,所以字母I可以理解为增强型Increase,即32DSP是16位DSP的增强型,然后定点格式就用IQ表示

网友D:
个人的一点理解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