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电平转换CAN转直流

楼主(2009-12-18):
我现在想把CAN总线通过电线传播数据,因为CAN总线是差分低电压信号,请问各位如何将差分信号通过电线DC160V传播数据,只要传播数字量即可,CAN总线通信速度可以满足语音信号的实时传输吗?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CAN总线的通讯机制是依赖于它的物理层的。

楼主:
CAN出来的差分信号在转换为在DC160V上传输数据,这样可以吗?那如果不转换到DC160V上,直接CAN两根线,可以实现3KM的通信距离吗?CAN电压只有2。5V 远距离传输可以吗?

网友A:
CAN的通讯距离可达到10km,只是速率会很低,好像只有5kbps。CAN的防冲突机制和传输速率都是依赖于物理层的。假如你用DC160V传输,当总线上一个设备发送0而令一个设备发送1时,总线上是什么状态?另外,由0->1和由1->0的跳变时间是多少?最底层的物理层改变了,上层的应用肯定就不牢靠了。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B:
1,电缆的特性阻抗是高速的障碍.
2,即使阻抗匹配好无反射, 长电缆的分布电阻电感电容也将高频信号衰减没了
3,CAN不能在此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1,CAN转160高压, 160高压转CAN, 需要载波转换, 这需要响应时间.
2,CAN直接联, 10KM需要很多中继器.代价高
3, 语音直接调制载波160V高压,更好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现在有两种办法
1。 可以不使用DC160V来传输信号,就成本上增加了,电缆要铺4线的。
    这样的话可以直接用CAN的物理层,如果这样可以实现3KM的通信吗?实时的语音信号传输,类似对讲机
    功能,但是要双工的。
2。如果采用DC160来传输信号,语音信号直接调制载波DC160V可以吗,通过甚么技术实现呢?160V是直流
    量啊,改变它的甚么参数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