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能实现双工通信吗?

楼主(2009-12-18):
我要用CAN总线来传输语音信号实现双工通信,通信距离在3KM左右,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双工肯定没问题了,但是3KM的话,而且是语音信号,传输速率有可能成问题。

网友B:
传输语音也行,但是得压缩的足够小

楼主:
我想通过采样成数字量后在通过CAN总线传输,语音实时的?要用到音频压缩吗?可以不压缩采样进来后直接传输吗?

楼主:
这个系统如果用到压缩技术,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吗

网友C:
速度快,要用中继器。

楼主:
中继器主要 用来增加传输距离的把

网友D:
呵呵,3KM传输语音用CAN
如果要保持实时的话,你认为CAN要多大速率足够啊
CAN本身是半双工的
CAN做双工的话,你要两路CAN

楼主:
16K采样率 16位 256Kbps CAN总线通信速率最高1Mb.ps,中间如果加中继器的话可以实现吗?

有甚么好的方法传输语音信号,要求是10个节电只见能互相通话 双工。一般用甚么总线啊

网友E:
8楼正解。

而速度问题不一定受到限制,因为可以采用光缆传输。

现在的光缆不贵了吧?

楼主:
IC921好,8楼正解,是指实现双工需要2路CAN吗?用光缆传输CAN能提高传输速率吗?

网友E:
光缆的速度你还担心?

网友E:
看上去光缆比电缆便宜不老少呢!!
只可惜这位网友大意了点儿,两个都是打成室外……
光缆一般的价格是多少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9-12-4 19:23

问题补充:我要买室外光缆

提问者: 三足鸟01 - 二级最佳答案光缆一般的价格是:
不同光缆型号不同的价格,不同的芯数光缆价格不同,不同的品牌价格不同。
    一般室外4芯单模光缆价格,好一点的品牌在3元/米以上,一般的品牌在2-3元/米,差一点的在2元以下。凡是在2元/米以下的我建议不要使用,作为信号入户来说,省那么点钱不值得,信号衰减太强了,后面的设备投入最多也是摆投。
   一般室外4芯多模光缆价格,好一点的品牌在4元/米以上,一般的品牌在2.8元/米--4元/米,差一点的在2.5元/米以下.
   芯数越多,价格越高.一般室外单模光缆,每增加2芯,好一点的品牌是增加4角,一般的是3-4角,差一点是2角钱.一般室外多模光缆,每增加2芯,好一点的品牌是增加1元左右,差一点在6-8角钱左右,差一点的在6角以下.
   我们是专业做光缆的,与光缆打交道好几年了.还有什么可以直接问我好了.
shenduhcq@163.com    QQ:307322582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5770093.html?fr=ala0

楼主:
呵呵 921还有个问题
我对光纤不是很了解,用在这个地方是CAN的两条线 相当于传输媒介用光纤来代替吗?
如果这样的话,实现双工是否还需要2路CAN呢

网友E:
使用光缆可以忽略传输延迟时间,线路电容不存在了。你可以认为只是遥远的两个节点是本地通讯。

你要做双工CAN,最少得用四模光缆,但一般要采用六模的,多一点也无妨。因为你得考虑万一某根光纤故障时能有替换的。这一点和用电缆不太相同。因为光缆-光纤出现故障都比较难处理,要有专用的仪器,不少情况下用户不宜购置这些专用仪器,有事找专业部门帮助解决就是了,而电缆则用普通手段自己解决。

正常保护得好的光缆,通常质量非常好。如今光缆又已经如此的贱,无论从经济性还是可靠性、安全性(包括防雷)考虑,我都建议采用光缆方案。

不记得要多少公里的光缆才需要中继了,你采购咨询的时候可以好好查问一下,OK!

网友E:
光缆通讯只需在收发端增加激光发送和接收装置,其它和普通的电路没有什么不同了。

很方便的。

网友E:
做菜先……有事可以直接联系我。尽力为你服务吧。

楼主:
非常感谢IC921,那就是说可以通过光缆做为CAN总线的媒介了吧,来实时传输语音信号,实现双工通信吗?那CAN总线最大的传输距离是10KM指的是用普通的传输线吗?

网友E:
当然可以传输,但节点设备能否做到双工,那是电子电路的问题了。

CAN说它能进行10km距离的通讯,我理解,就是电缆线路,即通常“传输线”,不可能是指光缆(光纤)。

网友E:
比驴还老实

光缆这东西用起来确实很简单,一用起来就没啥神秘感了,比驴还老实……

网友F:
CAN可以用光纤来做媒介

但CAN设计的本意不是用来传送大量的数据的
而是控制命令类的
用来实现语音不是个好主意

都用上光纤了,完全可以用别的总线
最好实现ETH,为扩展做好基础

楼主:
主要是网络上节点较多,大概有20个左右。而且没有主从之分的

网友G:
……LZ需要实现任意两个节点之间双向传输吗?

网友G:
10个节点之间实现任意通话……换言之,极限情况下有5路数据传输?
俺算了一下,如果语音数据不压缩的话,做不到。

网友G:
俺比较同意21L的观点,如果是数据量这么大、通信繁忙的系统,不宜使用CAN总线。
CAN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可靠的控制,数据块是个短板……(帧格式相对固定,格式和纠错的位又啃掉了不少)

楼主:
为什么是5录数据呢?CAN总线各节点之家你有优先级的吧,如果10个节点同时说话,那一条线上数据量有多呢?

如果用压缩,前端采用CODEC芯片 PCM压缩方式,一路语音信号的数据量大概需要多大的传输速率呢?

那有其他好的总线吗 要10路之间可以任意通话?

10个节点之间实现任意通话……换言之,极限情况下有5路数据传输?
俺算了一下,如果语音数据不压缩的话,做不到。
引用 网友G:

楼主:
有没有符合这样的压缩率的 音频芯片呢?需要多大的压缩率,PCM芯片能满足要求吗?
如果我用8k采样率16位精度。128kbps 经过PCM压缩后数据量是多大啊???

楼主:
如果采用光缆的话,是否需要压缩数据?光缆传输速度很快的吧!

网友A:
楼主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全双工。10个节点同时说话,即使是用两路CAN也没法实现全双工,因为有两个节点同时发送数据的冲突问题。共享传输介质的总线基本上没法实现全双工,因为都存在两个节点同时发送的冲突问题。楼主可以上网查查“全双工以太网”,貌似可以满足这个应用的需求。当然这个我自己也没有实践经验,完全是理论分析。

楼主:
谢谢!无法满足全双工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10个节点3KM实时性可以满足要求吗?如果采用光缆作为介质,语音信号是不是不需要压缩了?

网友C:
中继器主要 用来增加传输距离的把
引用 楼主:

中继器提供的是功率,可以提高一定速度下的传输距离或提高一定距离下的速度
速度越快,传输距离越短.传输距离一定,要提高传输速度也要用中继器.

网友G:
为什么是5录数据呢?CAN总线各节点之家你有优先级的吧,如果10个节点同时说话,那一条线上数据量有多呢?

如果用压缩,前端采用CODEC芯片 PCM压缩方式,一路语音信号的数据量大概需要多大的传输速率呢?

那有其他 ...
引用 楼主:

……LZ啊,是你自己说“10个节点之间实现任意通话”的
而没有说“任一时刻10个节点中的两个可以通话”

楼主:
921 好,
上次的问题,如果语音信号通过光纤传输,那传输速度满足要求了,但是我如果同时传输,要不要进行语音压缩的?不压缩可以传吗,满足实时性要求吗

13# iC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