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12V转成+12V后者+5V的芯片?

楼主(2009-12-18):
有没有把-12V转成+12V后者+5V的芯片?

网友A:
上厂家网站一抓一大把……
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用MC33063,LM2576也可以

楼主:
我要把 负12V转成正12V或者是5V,好像你上面的输入都要求是正电压呢?

楼主:
谁知道怎么做到给我个图啊。谢谢啦.

网友B:
34063可以做到,以负电源端作为IC的参考点就行.

网友C:
对,用34063做成反号器,然后用7805得到5V

楼主:
用34063怎么做啊?那个大哥给我画个图看看啦,我怎么看到34063的各个脚没有能接高电压的?
34063的参考电压不是内置的1.25V吗?哪里只接了一个GND的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