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导一下关于GSM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通过串口线连接开发板(G&T G24开发板)与PC后(开发板上已装好SIM卡和MOTOG24模块;J301、J302、J105均已连接),通过串口调试软件(ComTools)进行调试,在软件发送数据后TXD灯(数据接收指示灯)有闪烁,RXD灯(数据发送指示灯)长灭,同时软件也未接受到返回数据,例如发送"AT+CSQ<cr>"指令,应返回显示类似“+27,99”的信息,但是现在无任何回现。但在这种情况下呼叫SIM卡时,RI灯有闪烁,表示有振铃信号,也就是有电话呼叫。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网友A:
基于成品开发板的话需要跟供应商联系,一般问题都是出在:硬件、连线、电源、指令、SIM卡等方面,楼主应先确认指令发送是否正确。

网友B:
很多模块开发板是全串口的,需要设置CTS,RTS。新手容易犯这个错误。这种开发板的问题,如果还搞不定,直接找代理商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