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申请问题

楼主(2009-12-18):
我现在用的是MDK调试AT91SAM7SE的片子,外扩了8Mbyte的SDRAM(4 BANKS),但在的问题是我申请全局变量数据时,只能申请到2M字节,如:
char buf[1024 * 1024 * 2]就会失败。。不知有哪位高手或兄弟用过。?
谢谢

网友A:
得改连接描述吧,让编译器知道你所用的RAM的地址和范围。

楼主:
请问怎么改
我现在已将target选项中起始addr 改为0x20000000 size 改为0x800000

网友A:
MDK我不熟悉。看使用手册吧,这是比较基本的操作了,手册上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