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的LM324输出的最低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12-18):
(无正文)

网友A:
上面看错了,以为你问电源电压呢。
输出最低20mV

网友B:
楼上贴的,那是电源电压。

网友B:
这个才是。
但需要注意,此时输出电流几乎为零。

网友C:
补充楼上,
LM324输出最低电压可以到5mV,但输出小于0.7V时是用50uA的恒流源拉下来的,而电压太低时,恒流源的驱动能力也下降到几个uA。
高电压驱动时,驱动能力稍微好些。
具体能到多低的电压要看你的实际电路。
假如你的实际电路负载是接地的,那么输出最低电压可能比5mV更低,如果输出负载是上拉的,那么输出最低电压可能在0.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