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有电桥,有社么办法测电感值?

楼主(2009-12-1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电压电流法,这需要交流电压表和交流电流表。
阻抗比较法,用定值无感电阻与电感串联,分别测量电阻两端电压和电感两端电压,再根据两个电压和电源频率计算。
谐振法,未知电感与已知电容串联或并联,改变信号源频率使达到谐振,然后根据电容量和频率计算。
有专用电感电容表,实际上是测电压。某些数字万用表也可以测量电感和电容。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就用感抗公式反推一下么?

网友B:
阻抗比较法,需要输出精准的正弦波吗?波形对测量结果影响大吗?

网友A:
3楼:
是的。

4楼:
要求正弦波,失真对误差有影响。

网友A:
先不忙谢。
注意,感抗和直流电阻不能算术相加,两个电压有90度相位差。

楼主:
老T爷叔,谢谢侬啊

网友A:
老tyw是爷叔,我是大哥,忽然间小了一辈,实在冤枉到家了!

楼主:
敢问maychang贵庚?

网友A:
比老tyw还要大点。

网友C:
精度高些的电容(比如镀银云母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利用谐振法测量,可以测到纳亨级的

楼主:
哎呀,失敬失敬
maychang大叔

网友D:
14楼说的,能否具体点啊··· 我也正打算做各可测量电感的东西

网友C:
你把待测电感与标准的电容串联作为负载,用信号源给这个负载激励,当谐振时,信号的赋值会最小,记下此时的频率,然后按照LC谐振电路的计算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D:
发现我LC谐振不会,不过还是先谢了~ 找资料ing,这个信号源可以用函数发生器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