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采集的干扰问题,谢谢

楼主:
使用ad7327进行模拟信号采集(模拟信号输出为直流电压信号),八通道的,进行单路采集时,关闭其他不用通道,一切正常,当八通道全部打开,轮流采集时,1,3,5,7通道采集数据正常,0,2,4,6,通道干扰较大,采集的数据有跳变而且跳变幅度大,好似有规律(采集的数据本不应该变化,或者变化较小),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10-01-02):
不是芯片有问题吧,我也正打算用这个芯片。
是不是那个设置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