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恢复保险丝怎么读它的电流和电压?

楼主(2009-12-18):
我手头上也有几个
上面一行是“X60”
下面一行是“XF050”

老大说电流电压都写在上面,让我自己看
我看了 没看出来

网友A:
看是哪个厂家的嘛,问一下厂家就知道

网友B:
X60系列开始一般是美国Raychem的自恢复保险丝。050代表维持电流0.5A。完整型号为XEF050或RXE050. 目前市场上这种假货居多,都是冒充Raychem的货。

网友B:
产品型号
I H
I T
Pd typ
V max
I max
T trip
R min
R max
R 1max
(A)
(A)
(w)
(V)
(A)
(S)
( Ω )
( Ω )
( Ω )
LT60-010
0.10
0.20
0.38
8.0
4.50
7.50
12.00
LT60-017
0.17
0.34
0.48
5.0
2.00
3.20
5.50
LT60-020
0.20
0.40
0.41
3.6
1.83
2.75
4.40
LT60-025
0.25
0.50
0.45
3.2
1.00
1.95
3.00
LT60-030
0.30
0.60
0.49
3.0
0.88
1.33
2.10
LT60-040
0.40
0.80
0.56
3.8
0.52
0.86
1.29
LT60-050
0.50
1.00
0.77
4.0
0.50
0.77
1.17

网友C:
3楼 的朋友: 有这种类型的保险丝的DATESHEET吗/ 可否上传上来分享下??

谢谢啦!

网友D:
让我想到了现在工业上电机用的过流保护的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