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9-12-18):
1,三相电A,B,C任意两相整流后的电压是多少?怎么算?
2,三相整流出来电压是多少?怎么算?

网友A:
任两根相线之间是单相,整流后电压与单相整流相同。注意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与滤波器有很大关系。
三相整流,纯电阻负载的话,根据整流元件导通角可以得到负载上电压波形,根据波形可以积分计算有效值和平均值。若是容性负载或感性负载,还需要根据电流来计算。
如果绕组的直流电阻和整流元件电阻不可忽略,还需要计算绕组压降和整流元件压降。

楼主:
如果不计负载,三相整流,直接用6个二极管整流来的那个有效值会是多少呢?

网友A:
大约2.34倍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