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我现在想用51单片机实现2路串口的通信,S51只有一路串口,有没有合适的请各位大大推荐下

网友A:
3种方案
1.分时复用,用开关切换或者其他分配电路
2.再用软件模拟一路串口
3.加扩展芯片扩展串口
个人偏向于在1和2中选

网友B:
还有1种方案,选择自身带两个串口的单片机。
不过一般情况下,2路串口可以适当处理合成一路。

另外,软件模拟串口也是很容易实现的,不过速度不会高,能到9600bps就很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