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如何去掉光遮断器的强光干扰

楼主(2009-12-18):
自发自收、频率范围2K-38KHZ的光遮断器 ,我用的是18KHZ,手挡住后灯灭,不挡时灯亮。单片机用12F615,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遇到强光后灯也灭了,所以要用软件屏蔽掉。我现在用A/D转换做的。哪位大侠能提供好的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A:
自发自收 ?  ----------- 你可以对信号进行编码后再发射出去 ,接收时解码。这样很容易过滤干扰信号。

楼主:
问题是我用的不是红外接收头,已有放大整形电路。我用的光遮断器出来的信号是锯齿波,且遮挡距离远时波形幅度很小,另加放大整形电路会很耗电,因为我用的是电池供电。

楼主:
我正在考虑用比较器输出与TIMER1时钟输入同步

网友B:
调制,接收端电容隔直,然后检波即可。

即只接收交流信号。

楼主:
检波的话0.7V减掉,小信号就接收不到了,遮挡距离会变近的

网友B:
LS,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没有调幅收音机了。

自己去想想吧~

网友C:
呵呵,楼上幽默。不过你为啥不加一级比较器,做成数字形式的呢?

楼主(2010-07-15):
做出来了。除了AD转换,其他什么都不要用。抗干扰就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