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tmega16的T/C1输出2路PWM

楼主(2009-12-18):
能不能使用atmega16的T/C1同时输出频率相同、占空比为50%、相位相差90度的2路PWM?比如使用其相频修正PWM模式。谢谢!

网友A:
AVR 的T/C1除具有定时、计数、输入捕捉和输出比较功能外,还可构成两个脉冲宽度调制PWM输出通道。

网友B:
LS很热心啊,学习了

楼主:
多谢各位回帖,如果不能同时输出相位相差90度的2路PWM,只有改用具有2个16位定时器的AVR,分别输出2路PWM。

网友C:
M16的T1可以满足楼主需求,

网友D(2010-08-04):
此题亦作斑竹pk必答题

网友E:
此题亦作斑竹pk必答题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这是将只会打口水仗的斑竹一军啊!

网友E:
多谢各位回帖,如果不能同时输出相位相差90度的2路PWM,只有改用具有2个16位定时器的AVR,分别输出2路PWM。
引用 楼主:

AVR硬件不支持。
改用2个16位定时器的AVR,也难以做到相位差精确到90度的2路PWM输出。

如加入一点软件补偿,可以做到相位差90度的2路PWM输出。

但频率不能做到很高,精度也不能做到很高,一般用用还能凑合。

网友D:
此轮123jj 获胜

网友E:
谢谢!
换个单片机,比如STM8, 就很容易实现一个定时器同时控制相位差精确到90度的2路PWM输出。
STM8的价格比AVR低N倍!

网友F:
在PK啊  错过了  可惜

网友G:
avr t1 相位修正模式可以实现楼主要求。。。请参照atmel应用手册AVR447Sinusoidal driving of three-phase permanent magnet motor using ATmega4888168.pdf。官网一搜可以找到

网友E:
回楼上,avr的相位修正模式,只能一个定时器实现一路,要实现2路相位差精确到90度的PWM输出。必须用两个定时器,而且还需加入一点软件补偿控制,但频率不能做到很高,精度也不能做到很高,一般用用还能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