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usb开发板实验板V2.0R7两端电压为1.36V?

楼主(2009-12-18):
复位开关按下时是5.06V,放开后是1.36V?
实验板不能下载,那个10uf的电容保证没有接反,怎么回事呀?
逐个焊点量了下,应该没有虚焊或者其他的焊接问题了,
是不是哪个片子坏了呀?

网友A:
复位部份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原因有几点:
1、板上用的是STC的单片机,你下载的时候重新上电了吗
2、不太可能是STC单片机的问题,你可以把芯片放到别人的板上去试试,看能不能下载
3、电容应该是没有问题,可能是MAX232的问题,或者是电脑的串口的问题,可以用别的电脑试一下
   测试MAX232你可以把TTL输入输出短接,看看能不能自收自发
4、如果不行,就用USB转串口线,跳过MAX232直接下载

不排除其它 问题,仔细 检查

楼主:
现在我手头有两块板子,一块可以下载,一块不行,
下载的操作过程是一样的,用的是usb转串口的线,
不能下载的板子改变跳线从pc上自发自收没有问题,
片子已经焊上,想拆下拿到别的板子上试目前是做不到了。

网友B:
圈圈的这块板我也很粉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复位电容漏点太大了?换个试试。

楼主:
手头暂时没有电容换,
可我把那个电容拆下来后再量,
还是有电压呀,伏值也差不多呀

网友C:
是不是你用了酸性的助焊剂,漏电流太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