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型稳压电路---"多余电阻?"

楼主(2009-12-18):
图中已经有标注.

网友A:
这不是开关型稳压电路,是线性稳压电路。
两个电阻都可以去掉,但两个“去掉”含义不同。

楼主:
左下角是否为半波整流提供回路?
只是右上角那个基极电阻可以去掉么?

网友A:
3楼:
R4为DZ1提供工作电流,为Q1提供基极电流,必须有。

网友B:
R1是放电电阻,在加工时防止PCB碰到金属或PCB放一起时短路。R3是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