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VDD和VSS脚短路的问题(不是焊接造成的)急

楼主(2009-12-18):
STM32 的VDD和VSS脚短路的问题(不是焊接造成的)急
我一共焊了12块STM32F103C8T6的板子,其中有11块,不能用,经过割线和测试空板子和用放大镜看,我发现不是板子和焊接的问题,而是STM32芯片的VDD和VSS脚短
路。
板子上公有4对VDD和VSS,其中的VDDA(9脚)和VSSA(8脚)没事。其余3对VDD和VSS全部短路。(我把板子上的VDD脚从板子上锨起来测)。我的板子上没有负压。难道是ESD的问题?
如果是把IO口打坏了,能说的过去。可是把VDD和VSS短路,还没见过。好象STM32的IO脚上有到VDD的二极管保护,应该抗ESD更好,怎么把3对VDD和VSS全部短路?的VDDA(9脚)和VSSA(8脚)没事?为什么?难道VDDA和VDD隔了什么了?电感还是电阻?

楼主:
不是对ST有什么意见?只是想找出问题。以前调(LPC)板子的时候都这么焊?只有生产才考虑ESD问题。

网友A:
你先检测一下你的板子是否短路?

网友B:
不排除ESD的可能,同时请检查你的供电系统。我们见过有一些电源芯片在上电时会有一个短时的大电压脉冲,从而烧坏芯片。

楼主:
肯定不是板子的问题。
“我们见过有一些电源芯片在上电时会有一个短时的大电压脉冲,从而烧坏芯片”,电源还没焊呢?用STLINK2供的电,(USB供电)。
关键是判断是否ESD问题?
如果是把IO口打坏了,能说的过去。可是把VDD和VSS短路,还没见过。好象STM32的IO脚上有到VDD的二极管保护,应该抗ESD更好,怎么把3对VDD和VSS全部短路?的VDDA(9脚)和VSSA(8脚)没事?为什么?难道VDDA和VDD隔了什么了?电感还是电阻?

网友B:
为什么肯定不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因为我在班子上一段一段的割线试。最后割到单片机部分。把单片机的3个VDD线割断,,板子其他部分不短路,但是单片机还是短路,把去偶电容下了,板子其他部分不短路,单片机还短,把单片机靠VDD脚线割了单片机还短,但是其他部分不短了。最后把单片机的VDD脚翘起来,直接测脚和地,单片机和地还是短。板子其他部分不短路。焊接我一块一块在放大竟下看了,没短。而且是熟练工焊的。所以不板子的问题

网友B:
估计你遇到鬼了,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情:L

网友C:
我一共焊了12块STM32F103C8T6的板子,其中有11块能用,有一块不能用,查出来是STM32坏了

如果这样说我信
我一共焊了12块STM32F103C8T6的板子,其中有11块,不能用

这样子谁信呀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发上来的意思是想寻找问题的答案.

网友D:
把芯片拆下来量量。

网友E:
把芯片拆下来量量。
引用 网友D:

正解,有时候pcb工厂环境太差,pcb有看不到的短路

网友F: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用啥量的?万用表吗?
用万用表的话,芯片坏了是你自己的责任!万用表测电阻时的两表针电压输出是9V,足够把STM32给OVER掉。还有个极性的问题。用示波器才是正办法
用表量芯片的电阻,只能说您是初级阶段

网友H:
15楼没看过万用表原理不要乱下结论!测电阻一般都是用限压电流源
楼主查查是不是封装管脚弄错了

网友I:
昏,怎么可能是万用表的因素呢,第一次听说

网友B:
如果是把IO口打坏了,能说的过去。可是把VDD和VSS短路,还没见过。好象STM32的IO脚上有到VDD的二极管保护,应该抗ESD更好,怎么把3对VDD和VSS全部短路?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以前碰到的另一个客户的同样问题,经过对芯片的解剖,发现是因为I/O引脚引入的静电能量不但打坏了这个引脚的电路,同时击穿了多层电路(类似于多层PCB),导致芯片内部地线与VDD短路。

STM32的数据手册上写明,在没有外部保护的情况下,引脚能够承受的ESD电压只能达到(人体模型)2000V。

不知道楼主的情况是否与此类似,只有剖开芯片才能知道。

楼主:
把芯片拆下来量量,也是这样?

网友J:
冬天空气干燥,容易起静电,看楼主描述多半是焊接的时候没有接接地安全手镯,静电击穿.可能短路也可能断路.

网友K:
LZ用的啥助焊膏?

网友L: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现象。但是我用101的cpu,用过150块。有10块左右焊上去,不能进入调试状态。更换cpu后就可以了。现在也是没有找到原因。我使用的型号是stm32f101vct6

网友G:
各位不要以偏概全好不好,我见过万用表测电阻输出有9V多的,如果您见过像FLUKE这样输出限制为1.5V或DT8系列0.65V的就认为全部是这样,那就错了。
还不信?援引外国人的话:Signamertrics 公司 CEO Tee.Sheffer 先生说过:“我在展览会上见到过某些 数字万用表, 在表演时加在被测电阻上的电压大于 10V, 这个电压成为一种源, 能激起振荡, 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
可能他说的也是错的吧

网友M:
万用表能搞坏芯片.我朋友遇到过

网友N:
12块中有11块不正常,有可能是PCB的问题,做的PCB是否飞针测试过,
我遇过批量测试后还VCC与地短路的,结果是PCB厂做测试架时漏节点,
2500PCS中8%左右的同一故障率,全部退回。做样板时我觉得不能光
考虑成本,对于STM32这样的芯片,引脚间距很小,肉眼检测相当的困难,
尤其是做地线覆铜的PCB,在丝印文字和绿油绝缘后,很难肉眼看出问题。
上面说的故障,就是在VCC与地之间有细如发丝的连线,估计是做PCB的
菲林上有脏物或发丝造成的。

楼主:
我也觉得是ESD的问题,下回注意,试试

网友O(2010-01-17):
没这么脆弱吧,我还正准备选他呢。。

网友P:
基本上是被静电给打坏掉了。
我用R8T6的片子做ESD的实验,也被干掉了2片,现象就是VDD和VSS短路

网友Q:
呵呵,这个我也遇到过,我直接把STM32从PCB上拆下来,发现是STM32自己短路,但是这个是到现在为止只发现过一次(用STM32)一年多了

网友R:
我想是焊接造成。主要原因铬铁带感应电(用万用表测试铬铁交流5VAC~18VAC)。我铬铁接地及上电焊后一样。当不接地只拔除铬铁电源后焊接大有改善。我想了解下NXP的是否一样?

网友S:
我就是来看的,等结果

网友T(2010-03-17):
楼上的兄弟们啊,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啊??
我的问题和LZ的一样,焊了3块烧了3块!!
最后一块,我把芯片所有的电源脚全部短路,只用ST-Link尝试着连接了一下,芯片的电源和地久短路了

网友U:
把你的原理图 印制版图 贴出来 或许可以看出来毛病  如果买的或没问题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网友I:
支持把芯片拆下来单独量,那样才会真正找到是否芯片问题

网友D(2011-04-30):
我也是频繁遇到这样的问题,实验过程中不到10块板子,至少烧掉3个了,现象都是VDD和GND发生短路。在网上搜,发现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也搜到了这篇老帖子。

感觉确实是ESD有问题,都是手不小心碰了板子上的金属,感觉麻酥酥的,然后电源就跳闸保护了,然后就发现VCC和地短路了。这点虽然是我违规用手碰了电路,但用过十几种CPU了,只有STM32系列出现了用手摸就把单片机烧短路的事情。客观讲,STM32对此更脆弱。

用的型号是STM32F103RE。

网友V:
回复 网友D:
同意ls的。一直运行很正常,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摸了一下,单片机就挂了。

网友W:
我也覺得stm32蠻脆弱...
不過你壞的的比例也太高了....
會不會是烙鐵造成的..呵..
烙鐵是不是也有和ESD有關的部份?

MCU解銲來量..沒有什麼意義...都已經是壞的東西了...
重點是為什麼造成MCU短路了?不然也只是知道MCU短路而已..
我以前不小心把電源短路了..也會讓MCU變VDD和GND短路.(非ST)

网友X:
短路 抗静电能力比较差
我的也坏了两个 其他件都焊接下来了 就剩他还短路,把他拿下来量了一下短路了

网友Y(2011-11-14):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把3.3v电源通过一个电阻接在光耦二极管正极,IO接光耦二极管负极,当电流为16mA时非常容易损坏STM(VDD与VSS短路,有时电压会降到2v左右,芯片发热),后来将电阻加大,电流减小到5mA左右,正常。但是把io脚直接接光耦二极管正极,加一个电阻,二极管负极接地,电流16mA也没有问题。
外部有上拉的io脚,电流超过5mA极容易坏

网友Z:
不小心进来看到了。。。
我第一次焊STM32F107也是遇到过VDD和VSS短路的
好不容搞快板子出来短路,焊上去一测短路,不知有多郁闷
第一块STM32F107芯片,被我拿个烂电烙铁断断续续焊了一天:lol
测空板,焊个件测次VDD和VSS,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拆STM32下来量VDD和VSS,OK
其余I/O口就没量了,工作量大:L
后来花10块钱请手机修理师傅焊的,OK
我是很佩服STM32,这样都没被我给焊坏。。。

楼主还是应该考虑焊接短路问题

我也焊接过一些64脚,100脚封装的IC,看网上资料什么的,要注意静电。。。
可是从没焊坏过,我焊接技术超级shit

网友AA(2012-01-0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焊接好VDD和VSS 就是直接短路的,换个STM32F103VC  就好了, 焊接了有十几块板子,有6片这样了, 损毁率也太高了吧,

网友AB:
我遇到过3.3V对外供电时由于接触不良造成(用手摄着对外供电),3.3V对GND短路,当时以为是LDO烧了,但直到把MCU取下后才正常,所以后来只有连接良好后再上电,再一个焊接MCU时烙铁千万控制好温度,我在这上面也吃过亏,MCU没有烧,但一部分IO不正常了。

网友AC(2013-12-22):
最近的几块103RBT6也同样出现这问题,开始以为是板子,把芯片拆下来后逐个测量,发现是VDDn对VSSn短路,VDDA - VSSA没事。

网友AD:
应该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吧?我木有遇到过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