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

楼主(2009-12-18):
请问一下各位,一般单片机内部的EEPROM有那些巧妙的用法?(除了做开机次数检测,掉电数据存储外)谢谢!

网友A:
不能存储炸*

网友B:
原来作过一个 单片机内部EEPROM USB查看器
就是单片机+PDIUSBD12,加入了EEPROM的读写驱动,就可以在电脑上用WINHEX来直接编辑单片机的内部EEPROM了

网友C:
这个不错,LS有资料不?还有什么妙用,大家顶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