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 Ecan头文件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9-12-18):
eCAN, TE, ui, TI, IO
对于消息数据寄存器的配置,TI的头文件如下:

/* eCAN Message Data Register high  (MDR_H) word definitions */
struct  CANMDH_WORD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LOW_WORD:16;    // 0:15
   Uint16      HI_WORD:16;     // 31:16
};

/* eCAN Message Data Register low (MDR_H) byte definitions */
struct  CANMDH_BYTE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BYTE7:8;     // 63:56
   Uint16      BYTE6:8;     // 55:48
   Uint16      BYTE5:8;     // 47:40
   Uint16      BYTE4:8;     // 39:32
};

能对应解释下为什么要用上面红色标记的两个数字吗?
MDH对应4B的数据,为什么分别是16和8?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是C语言位段的概念,你看看书吧。至于为什么红色,我觉得没有任何特殊的意思。

楼主:
先谢谢,我去了解下位段的内容,但我觉得,标记的数字还是有意义的,不然可以不写的!

网友B:
没考虑过这个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