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setup里面没有2808可选

楼主(2009-12-18):
我用ccs3.3,在ccs 的setup里面找不到2808,还要安装什么东西吗

网友A:
需要装一个升级补丁,升级到最新版的CCS3.3才可以。其实如果不想升级的话,使用2812也可以,然后将gel文件替换成2808的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要升级哪个补丁,哪里有的下?

网友B:
这个很好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