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有关USB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很多不懂,请原谅。

最近想用SD卡做一个U盘,在写入SD卡之前先对数据做加密的动作,读取之后做解密的动作再传送给USB HOST。但是我猜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AES加密动作花太久的时间,导致未响应而挂起传送失败?(我是在WINDOWS XP的环境下)

但是SD卡读取是没有问题,主要是写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但有时候64KB以下的档案可以写成功,不知道为什么。有使用BUS HOUND来观察,好像失败的时候都会出现STALL PID,想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吗?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当USB主机长时间得不到设备的响应时,有可能会做超时处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初始化与设备的连接。

楼主:
他有RESET,但好像最后会出现illegal request,而档案传输的时候好像是传到一半才不行。还是有可能可以增加USB可以等待的时间?

网友A:
有可能增加USB等待的时间,但你需要修改主机端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