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和泪的惨痛教训

楼主(2009-12-18):
上午用买来的LF2407开发板调直流电机驱动的程序
PWM和驱动板是光耦隔离的,当然电机的电源和控制板的电源也是隔离的
以为这样没有多大的事情了,就在线烧写DSP的flash了
在烧写的时候,电机驱动和关断了几次,flash烧写错误,关掉电机,再一直烧写,发现烧不进去了,flash操作错误,基本可以确定是flash坏掉了
虽然还可以在外扩RAM中调试,但2407不能中断重隐射,只能从flash跳转,现在flash烧不了,中断也用不了,只能换芯片了啊

仔细想想估计就是开发板没有加TVS或压敏电阻,在烧写时,电机启动启动或停止,造成编程电压引脚有瞬间高电平,使得flash烧毁了,2407的flash真脆弱啊

大家看我分析得对吗

教训真是惨痛啊!电路保护一定要有!电源设计一定要好啊!

网友A:
是,一定要有保护

楼主:
咋没人关注啊

网友B:
这种现象仅靠感应是不足以导致的,估计是烧写系统、PC平台等处通过电源耦合才能导致器件烧毁,隔离就要求消除一切直接电气回路,不仅仅相关电路上要采取隔离措施,外部临时引入的设备也要如此处理,否则隔离就不存在了。

楼主:
chunyang大侠说说  咋叫消除一切直接电气回路啊
电机的电源和控制板的电路电源是插在一个插座上面的
电机频率启动和关断的时候,应该会对控制板有影响吧
你说该如何消除电气回路啊
控制板使用交流稳压电源或者隔离变压器?

楼主:
现在就flash烧不了   其他的功能都还能用
下午Google到一个贴子  也是类似的情况,在烧写flash的时候,VCCP引脚有瞬间的高电平,然后flash就挂了

网友C:
刚准备学习2407

网友D:
电机的电源和控制板的电路电源是插在一个插座上面的
引用 楼主:

用隔离电源啊

楼主:
你说咋隔离? 我控制板和驱动板是隔离的啊  光耦隔离 不共地  你说控制板电源跟市电隔离?

网友E:
我曾经专门分析过电机的启动以及运行的时候的一些电流信号,电机启动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尖峰脉冲;即使平时正常运转的时候也会是不是有一些超过驱动信号的一倍左右的尖峰,频率达到200KHz以上。
以上信息供分析参考。

网友F:
这么高级的,这么让人心痛的玩意,就控制电机启/停而已?

楼主:
ls  做两个电机调速的

网友G:
估计是你操作不当有关。
2个直流电机用DSP浪费,如果是无刷电机的还可以考虑下

楼主:
ls 你说什么操作不当呢
我的操作基本上就如帖子所示了
现在是用直流有刷点击   以后考虑直流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