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SD卡做成一个U盘使用啊?

楼主(2009-12-18):
请教怎样将SD卡做成一个U盘啊 ,用单片机控制可以吗/。具体怎么实现?请告诉请点下,本人新手不太懂,单片机也刚学不久,不太了解~~~~~~~

网友A:
我已经实现了。 51+PDIUSBD12+SD卡作USB读卡器程序里用了OO的代码,用IDE-USB那个例程改的

网友A:
这个程序里,我已经把存储设备的驱动独立出来了,也就是只要改动存储设备的扇区读写驱动,就可以把存储设备变成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