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从半导体的角度说说肖特基二极管为什么压降低

楼主(2009-12-18):
谁可以从半导体的角度说说肖特基二极管为什么压降低?
大电流只有0.3V压降。比1N4007好多了,但是他的耐压不高

网友A:
肖特基管的结构是金属(常见为铝)和N型半导体(常见为硅)通过面接触而成,二者接触面上形成势垒,所以也叫势垒二极管如常见的硅铝势垒二极管1N5819等。当金属阳极与N型半导体阴极接触时,因金属的费米能级低于多子为电子的N型半导体,故半导体材料中的电子会扩散到金属材料中,于是两种材料会分别带负电(金属,得到电子)和正电(N型半导体,失去电子),这时半导体材料在与金属的接触面边沿区会生成一指向金属区的高电场势能区称为“肖特基势垒”(肖特基最先阐述了这种现象的物理本质),故肖特基势垒具有单向导电性,当外加正向电场时(电场方向指向半导体材料),肖特基势垒区将变薄,当变薄到一定程度时电子得以突破势垒从而导通,因肖特基势垒仅存在于半导体材料一侧,其厚度小于PN结势垒,故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小于相同半导体材料构成的普通二极管且没有非平衡载流子的存储效应因而具有更快的开关速度。

网友B:
简单的可以描述为:金属和N型半导体接触,形成单边(半导体边)耗尽层,而不象PN结所形成的双边耗尽层。所以具有低压降,但也是低耐压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