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器件,谢谢!

楼主(2009-12-18):
(图片)

网友A:
像是一个12V的电源模块!

网友B:
电源模块,鉴定完毕

网友:
这些希奇古怪的玩意还是少用点的好,某一天停产了就哭吧

网友C:
是电源模块,12vDC输出

网友D:
继电器  之类吗

网友E(2010-03-03):
滤波器而已

网友F:
滤波器不会标12VDC,电源模块没看见输出?

网友G:
从目前情况看champion是品牌,rosh如果不是随便印上去的那就是过了认证的。我认为不像是DCDC,如果真的是DCDC也应该再有2个脚而且输入输出应该会标全。7A 12VDC的说法很像是在说继电器触点。但是看不到继电器线圈连接端。从连接端看,line一般指母线,load是负载。功能上很像一个接在12V上的保险类的东西,另一端接7A的负载。可能有自恢复等特殊功能,所以才比较大。最好有背面照片。

网友H:
电源模块

网友I:
好象是 稳压模块吧,背部 应该是 电源的 接地脚!

网友J:
很像汽车上用的 发电机出来限流给蓄电池充电的 应该是小排量汽车的 衡流器

网友K(2010-04-05):
应该把后面的照片也贴出来看看,有点向保险丝。

网友L:
原来是电源模块啊~:)

网友:
原来是滤波器

网友M:
没见过,不知道。

网友N:
从目前情况看champion是品牌,rosh如果不是随便印上去的那就是过了认证的。我认为不像是DCDC,如果真的是DCDC也应该再有2个脚而且输入输出应该会标全。7A 12VDC的说法很像是在说继电器触点。但是看不到继电器线圈连 ...
引用 网友G:

靠谱~~

网友O(2011-03-24):
有没有搞错!?

很简单的东西嘛,这就是一个热断路器啊。

里面就一个双金属片,当通过的电流超过一定阀值时,双金属片就会发热,发热到一定程度,两个金属片的膨胀系数差造成触点断开,从而实现对电路过流的保护。

7A、12VDC就表示工作于12VDC下时保护阀值电流为7A

网友P(2011-06-24):
本人预测是保险丝之类的鸟东西,我是菜鸟,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