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ST不用时怎么接?

楼主(2009-12-18):
ST, RS
NRST不用时怎么接?

网友A:
我记得在
STM32F10xxx hardware development_getting started
或者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8

这样的文档里有介绍

NRST脚一般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用的引脚也可以悬空的

网友C:
不用NRST脚时,不宜悬空。可以按照2楼的建议做。

网友D:
我一般都是悬空

网友E:
我觉得悬空也没太大关系

网友F:
需要接104电容。光上拉不够。

网友G:
香主说的对,最好是不要悬空

网友H(2015-03-31):
需要上拉,不能悬空,极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I:
如果内部有上拉电阻,并且成本要求严酷的话就悬空吧。。。。

网友J:
悬空不太合适,应该上拉加一个电容,保证芯片稳定工作....

网友K(2015-08-17):
请问上拉电阻是多少??

电容是接在和地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