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嚇支支招

楼主(2009-12-18):
59端為單片機引腳,當電壓從0至5V變化時,三極管如何工作,多少電壓是關,多少電壓是閉呢,能不能給出一點計算過程用及方法,望各位大嚇幫幫

网友A:
要使三极管导通,b极电位要比e极低一个PN极开启电压,假设PN极导通电压0.7V,即b极电压时4.3V时,三极管开启,两个4.7K的电阻串联电流相等,那么59端电压再低一个PN结电压,即为3.6V,这个就是阀值,59端的电压低于此值,三极管导通,否则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