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个粉尘颗粒检测仪,有点问题,请大家看下:

楼主(2009-12-18):
帮我看下从红外发电管接收的信号经LM358放大后直接进MCU A/D转换是否可行,请指教!

网友A:
下了,顶下,学习学习..唉,单片机入门感觉好难呀..555555555,我的I2C

网友B:
不行,光电管的接法就不对

网友C:
韩秋婷 好像是个风云人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改了光电管的接法,谢谢你的指点。
可能还有些不足,请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呢?
请行家指点了!!!

网友D:
不能测透射光,要测反射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对吧,接收管可以接收到红外光啊。
你能否说清楚些呢?

网友D:
粉尘对光的阻挡作用很小,你想想,大气层这么厚,太阳光还有有90%以上能通过,
你那两个管子那么近,要多少粉尘才能挡住0.1%的光呢。
假如有99.9%的光通过了,跟有100%的光通过怎么分辨出来呢。
所以光路要做成反射型,不能有直射光到达,而且壳体也要黑色的,不能反光,
这样没有粉尘的时候是无光的,而有粉尘的时候可能会有0.001%的反射光,
但是只要你的系统放大倍数足够大,从0里面分辨出0.001%比从100%中分辨出99.9%要容易得多。
拆一个红外线烟感探头就知道了。

楼主:
说的有道理。
我这只是在调试阶段,遮挡光可以先用纸或者其他东西,有功能就行,至于精确度得参考LS的建议了。
这个电路是否设计合理?请指点...特别是经放大之后进AD转化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