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元件学名叫什么?

楼主(2009-12-18):
这是用来提高绝缘用的四氟乙烯垫圈,外层是四氟乙烯材料,内层是金属导体,嵌到板子上,然后把元件的引脚直接焊再这个垫圈的中心,这样就可以较小板子的漏电流对电路的影响,现在请问这个元件的学名叫什么?哪里可以找到?
见图,图是自己画的,没有高清的相机

网友A:
这个元件好像是金属膜电阻。

楼主:
电阻引脚那的那个

网友B:
气体放电管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我是指图中电阻引脚下的那个垫圈,时四氟乙烯材料的,功能已经描述过了,只是不知道它学名叫什么,在高精度电流测量时要用到。

网友C:
看不出这个垫圈能提高绝缘性能,pcb是多高绝缘性,不会因这个圈而提高

网友D:
楼主,小弟也在做微弱电流测量(用的是电容积分的原理)。
你说的这个东西挺有用的,对你的这个问题同样关注。

楼主:
当电流十分微弱时(皮安),PCB的漏电流就显得很大了,就要用到这个东西,我在一台高精度的日本仪表里看到的,他的采样电流的电阻和放大器全都是接到这中垫圈上,没有直接焊在PCB上

网友C:
这个元件最终还是连到pcb上!

网友E:
隔离环?:o

楼主:
是连到PCB上,也确实时起到增强绝缘的作用,我找到资料了,但是那是别人翻译的,所以按那个翻译的名字找不到,因此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这叫什么。不知彭大侠知道这是什么不.
老T叔就不要争了,这东西要是没作用的话人家不会没事加这玩意的

楼主:
刚不小心找到个图片,这个时惠普的六位半的表里的,图中红圈内的元件引脚相互连接的地方就是我说的那种元件

网友F:
1.出机械图纸,找机械加工厂加工。
2.买成品聚四氟乙烯管,截取一段。

网友G:
呵呵,就是个架起来的高绝缘接线端子,跟电路板上的铜皮是没有直接连接的。

老t也有看走眼的时候;P

楼主:
我图画的不好,让老T书看走眼了,罪过。
我准备把高温同轴电缆里面的四氟乙烯层用刀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来代替这个做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