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下啦

楼主(2009-12-18):
我想做一个可以测量电感线圈的电感量的东西,应该怎么做呢?有没谁做过?指点下!!

网友A:
比较准确的测量方法是电桥法。
需要标准电容器和电阻。
如果电阻用滑线方式,则需要标准电感。

若感觉电桥太困难,可以参考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感的电路。
电感表和万用电桥市场上有卖,自己做很不值得,除非是为了练习。

楼主:
我不单单是为了测电感,我是想做一个东西 用来发现:当我输入信号不同时,经过电感线圈 的电信号之间关系。不知道大家对EPS(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有没精通的·· 这里面有传感器线圈组件的`~``所以我想做一个东西 具体来判别各信号的关系!!1

网友A:
那么,应该用示波器。

楼主:
对就是这种非接触式传感器~~当输入轴转动时··我想看到线圈详细的信号变化,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T大树,您那还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B:
网上现炒的拉,哈哈

楼主:
T大树,你那个叫TINA的仿真软件    有没详细的使用手册啊!!

网友C:
T叔简直就是资料库

网友B:
TINA不知是否就是Tanner Pro

楼主:
是的~·· 有没啊···T 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