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如何让原边和副边相为差为0度?

楼主(2009-12-18):
我想从一个输出回路中取电流信号,自已缠了一个变压器,初级15圈,两个次级都是20圈,结果测得次级两端空载电压和初级两端电压(或初级电流)相位差90度;
       我想要一个相位差0度,偏差很小的,该怎么缠啊?如果我多缠一些圈相位差就是0度了,但是怕影响初级回流阻抗所以不能多缠.

网友A:
你这个测量结果值得怀疑,相差90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要从输出回路中取电流信号,电流互感器初级阻抗越小越好,电流互感器初级阻抗越小对回路的影响越小。由此,电流互感器次级匝数应该多才是。
电流互感器的相位误差与漏感有关,与绕组的直流电阻有关。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这个相位差应该与你多少圈不构成直接关系;
很多电流互感器是直通的,只有一圈而已的。

楼主:
的确是缠出90度的了,在一些资上还专门用到90的相位差,如锁相环PLL
我按2楼说法从缠一下试试,副边多缠点

网友C:
“结果测得次级两端空载电压和初级两端电压(或初级电流)相位差90度”
毛病在这里——初级两端电压(或初级电流)

加上负载试试。

楼主:
不知道怎么评不了分,但很感谢你们的回答,有帮助:handshake

网友D:
HWM:
次级两端空载电压如何和初级两端电压(或初级电流)相位差90度呢?

网友E:
你是把它当变压器用了吧?
变压器好像空载时电压是相差90度的。
互感器工作于短路状态。变压器中无法存能量,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相位差。

网友F(2010-12-01):
我们想用测量型互感器,不知道原边的电流的最小值要多大,因为我们的测量要求能测量出10W的功率,这样的话220V 10W的时候电流才5mA左右,当然能1mA那就更好了

网友G:
电流互感器,初级励磁电感很小,感抗对回路电流相角的改变很小,可认为初级电压与电流同相,这个有异于变压器。由于次级电压来自初级电流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次级电压超前初级电流90度。

如果楼主想要得到同相输出,俺认为在初级并一个比较小的电阻比较好,把电流互感器变成电压互感器,那也就同相了。

另外,怀疑楼主所说的初级电压相信,是指供电电压的相位。

网友G:
《怎样计算和绕制小功率电源变压器》 (陈杰著)一书,第10页,作者认为工频变压器输出电压滞后于初级电压90度,显然作者只看清了初级励磁电流滞后于初级电压90度,而没有看清次级电压超前初级励磁电流90度,电压会同相。

网友H:
简单的讲,互感器是可以当变压器滴。

网友G:
楼主,你拿示波器挂一下:在次级并电阻,次级的电压超前初级电压90度,把电阻改小匝比的平方倍,并到初级去,则次级的电压的超前相角会减小,初级并的电阻越小,波形幅度直小,但相位差就越小。 你是为了取电,对精度没有要求,勿须考虑初级引线电阻与I-V变换小电阻与引线电阻接入误差。

结合图说明:

上图(初级):红色为初级电压波形,兰色为磁通波形(滞后于磁通90度)

下图 (次级) :兰色为磁通波形,绿色为初级电压波形(超前于磁通90度)

这个是电压互感器及变压器的工作波形。

然后换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测量对象是电流,磁通与电流相位相同,因此次级电压超前初级电流(电压)90度。

你多绕几匝,就同相了,这个很奇怪,我只能认为是磁路饱和了,铁损电阻极小,并在初级上,磁场相位滞后了90度(接近90度)。

网友G:
白搭,取电就不用管相位了,睡觉去

网友F:
请各们牛人给推荐个原边电流最小为5个mA时,副边有线性输出的测量型电流互感器,最好能给小弟一些资料与电路做做参考谢谢。我的邮箱为shgxx015@126.com我的QQ810196100

网友G:
你拿个最小50mA的,把初级线径减小到0.3倍,加绕9倍就行了。

不过这样一来,最大电流就只有1/10了,这个叫顾此失彼

网友I:
副边空载时,对于原边的电源来说就相当于一个电感,原边电压超前原边电流90°,而副边电压也超前原边电流90°,所以副边电压和原边电压应该是同相位的。

网友I:
怀疑楼主测量的是电源电压,不是初级绕组上的电压

网友G:
对于电流互感器,初级两端的电压波形就是电流波形,随初级负载的相位角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