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画的6层,折腾了快两个月终于搞定了

楼主(2009-12-18):
第一次画板,从原理图确定到画完PCB,耗时两个月,终于搞定了
呵呵,不过还得重新检查,毕竟6层板的制作价格有点高
现附上截图,请各位PCB高手指教。
PS:本来打算做四层板的,但是布线水平有限,前对于BGA封装的dsp中间的两个电源混在一起,不知怎么布,所以一气之下就加了两层

说明:板子6层是按图1的结构的,内电层interalplane1 interalplane2做电源,interalplane3做地层
布局没怎么布好,板子有些地方很空
图5的内电层进行了分割,中间小的为1.26v和1.5v的电影,外面大的为5v的电影
图6的内电层也进行了分割,左边的为3.3v,右边的为24v
地是一整块的

网友A:
没画过6层板的路过..

楼主:
布局没怎么布好,板子有些地方很空
图5的内电层进行了分割,中间小的为1.26v和1.5v的电影,外面大的为5v的电影
图6的内电层也进行了分割,左边的为3.3v,右边的为24v
地是一整块的

网友B:
整地和电层最好放在相邻层。多画画。有经费了就不太愿意再做两层了,一般都是六层以上

网友C:
左边太空了,        靠上个好公司,  我能有这运气就好了

楼主:
呵呵,不是靠上个好公司,是选了个好老师

楼主:
有个疑问,针对240mm*180mm的板子,dsp的输出数据线,地址线是不是必须要加匹配电阻?

网友D:
呵呵,确实够空的,看起来难度不高。

高速信号线确实应该串联电阻,这个主要不是为了匹配,而是为了阻尼系数、消振

网友:
啊!
画板要两个月啊  ??
我现在做项目都是从画原理图,画PCB,买材料,做板,回来焊零件 ,然后写程序
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总计都是一个月
如果我像你这样画板花了2个月,我早就被老板骂扁了

网友D:
而主控制器关键IC对外的信号线都需要隔离或限流、保护,这个一则是为了增强EMC性能;二则是降低昂贵、难拆的主控IC损坏的可能性,维修起来也更方便。

这点LZ做的还算可以。

国内的板子大都看不到什么EMC器件 和额外保护电路,这点对于实验室用用到时无妨,看起来也没什么必要;
但用于工控现场的话那就... 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也是很多国产货的廉价手段,毕竟这些“可有可无”的器件太“浪费”钱了。

呵呵,说多了,LZ请勿介意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这样子的运气这是好啊,   靠上一个好老师,   如果是企业看到你画成这样子应该会给骂吧,   左边空这么多,   批量做的时候,  钱就更多了...  你真是好运啊,   我够倒霉的

网友E:
偶第一画 四层板 也折腾了半个月呢

板子 真的不大   就是 奥利奥饼干那样大

被老板 讲了好多次

我现在 在也不画四层板了

不过还是很欣赏LZ 的精神能撑2个月

楼主:
啊!
画板要两个月啊  ??
我现在做项目都是从画原理图,画PCB,买材料,做板,回来焊零件 ,然后写程序
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总计都是一个月
如果我像你这样画板花了2个月,我早就被老板骂扁了 ...
引用 网友F:

高手,向你看齐:handshake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这样子的运气这是好啊,   靠上一个好老师,   如果是企业看到你画成这样子应该会给骂吧,   左边空这么多,   批量做的时候,  钱就更多了...  你真是好运啊,   我够倒霉的 ...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啊,我也觉得

楼主:
多谢xwj,获益良多:)

网友G:
布局有待改进。

ps:123mm,你搞什么项目啊?那么快?

网友H:
紧凑点才好看,不然太空泛

网友I(2010-03-26):
我现在正在画四层版,学习中~

网友J:
。。。为什么现在大家那么喜欢用第一次呢

网友K:
第一次画板,而且正在画2层板可还没成功的人,静静的飘过。。。。。
画板真难受啊,画2小时我就心口难受想吐。。。

网友L:
没画过多层板..

网友M:
成本啊,性能啊………………

网友N:
这么简单的走线需要6层?

网友O:
这些器件做成六层板,不能说是浪费。
但是布局布线能力不敢恭维。
第一次,又见第一次......

网友P:
第一次画板总是很好玩的经历。俺第一次画板是4层的,犯了N多低级错误:网口的RJ-45焊上去口朝里(最后飞了10根线,又拿胶枪糊了一大坨来固定);串口焊上去口朝里(没调,不过就算调也有口朝上的串口);图像输出的CVBS信号和地接反了,图像不对(这个是因为原理图跟PCB封装的管脚号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Q:
第一次画板总是很好玩的经历。俺第一次画板是4层的,犯了N多低级错误:网口的RJ-45焊上去口朝里(最后飞了10根线,又拿胶枪糊了一大坨来固定);串口焊上去口朝里(没调,不过就算调也有口朝上的串口);图像输出的C ...
引用 网友P:

这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感觉是PCB封装画的不够形象的原因,如果在丝印层画的超形象怎么可能摆错呢,在布局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网友R:
为什么不能在画板的时候将他画小点,不过2个月时间也是太久了点,要是我老板,这项目他都不会要来,不过我还没画过6层板,早就像画了。不过以前只是用单片机,不要用到6层,现在开始做ARM 了。我想到时候就会要画板了。

网友S:
貌似可以用四层板。。。

网友T:
小生路过,啊!
悄悄的离开……

网友U:
布局要均匀才够好看,跟人一样五官匀称才美观。

网友V:
我也是第一次正式画板,感觉很多迷惑的地方,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W:
没有做过多层板,路过的

网友X:
这板子还比较简单..

网友Y:
偶第一次画四层板,三个晚上,一个晚上做准备(原理图ERC检查纠错,检查封装导出网络表),一个晚上布局,一个晚上布线加DRC,外协回来,一次成功。没布过6层的。

个人感觉,PCB布板主要看细心与否,该检查的检查到了,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布局和布线就看个人的风格了和经验(EMC等)了。

网友Z:
喔喔,期待着自己快速的提高!

网友AA:
浪费板子。

网友C:
浪费啊, 钱都给PCB工厂赚去了...    批量的话 还不赚到偷笑啊

网友AB:
微电子专业大二的飘过!!!

网友AC:
你的布局确实该改进,我只画过四层板,一共四块板子,共用21天

网友AD(2010-05-01):
画的都是两层板,对多层板仍无经验,希望有机会画4+板。

网友AE:
2个月是不是包括写程序了

网友AF(2010-06-07):
回复 网友F:
高手呀~~~

网友AF:
14# 杜专 奥利奥饼干真好吃~~~

网友AG:
革命还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啊。

网友AH(2010-10-05):
努力努力吧

网友AI:
都是牛人,学习之中吧,,,:lol

网友AJ(2010-11-11):
就一个“烂”字来形容!

网友AK:
呵呵.成功的开始

网友AL:
第一次这样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