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移植问题

楼主(2009-12-18):
本人下载了FREERTOS源码,打算将其移植到rdc的R8822处理器上,在FREERTOS上有移植源码,但任务切换时出现了问题,比如我写了两个任务,一个任务用来把LED灯点亮,另一个任务是将LED灯熄灭,通过延时函数做任务切换,高优先级的任务一直处于运行状态,而低优先级的任务却,一次也不能执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freertos里面有很多移植好的例子,看看!然后照着做。

网友B(2011-01-15):
问题可能出在你的用于调度的延时函数中

网友C:
想试验下21的博客。。。。。。。。。。。

网友D(2014-12-17):
普通延时函数肯定不行, 你要调用vtaskDelay,或者通过信号量或者事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