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三极管的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也是三极管的开关电路的问题!
也是三极管的开关电路的问题!
做个低功耗的系统,三极管做芯片电源的开关,由CPU控制。电压3.3V   三极管s8050的基极输入信号IO是由CPU的I/O输出,Vil=0,Voh=3.3v.

这样可以不?希望能给个解释。

换成PNP管子的这样接行不?NPN和PNP的管子 哪个功耗低啊?

网友A:
第二个貌似不可以……

楼主:
修改了一下,现在可以了吧

楼主:
哎,没人帮指点下么?

网友B:
首先,第一个图是不可以的,没有低功耗特性。第二个图可以,只要MCU输出的高电平高于3.3-0.7V,偏置电阻就不需要,晶体管可以可靠的关断。至于晶体管基极电阻的选择,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和晶体管的B值计算得出并留取一定余量确保晶体管饱和导通的前提下越大越好,在晶体管输出端要加去耦电容。如果将晶体管换成MOS管则功耗控制最佳,MOS管用SI2301(P沟道)即可。

网友C:
各位前辈,小子初来,纯属新手,今日路过,打个招呼,切勿见怪!

楼主:
感谢5楼的高人指点。

网友D:
假如MCU是5V供电的,而且单片机输出是标准的图腾柱型输出的IO口(非51的上拉输出型的),图1也没错。

网友E:
只要IB足够大就可了,,当然在满足导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