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12V到±5V的电路

楼主(2009-12-18):
目前有两中想法,1、是用两片开关芯片,2是用7805出正,然后用ICL7660转换成负电源
是供运算放大器电源用

网友A:
你可以把12V变成+/-6V.取12V中点为参考地

网友B:
有34063就可以搞定,做个小型变器,

网友B:
或者用7805输出5V,用34063产生-5V。

网友C:
12V对开是最简单的办法,各6V;供运放,问题不大。2楼的方法。

网友D:
任何开关式调压电源都可以接一个自举电容产生负压。不过这个负压的驱动能力比正压要低。

楼主:
对开的办法也曾经想过,只是运放放大后的信号要交单片机处理,这样就不共地了。

网友A:
对开的办法也曾经想过,只是运放放大后的信号要交单片机处理,这样就不共地了。
引用 楼主:

接单片机你运放单电源供电就行了

网友E:
用个12V转正负5V的DCDC模块,省事。不嫌麻烦就用开关芯片搞个,再有个办法就是用个电源反相器芯片(—+5输入,-5输出),运放供电一般电流都不大。电源反相器芯片到力源网站上找。

网友F:
看你需要的电流大小了,比如主板供电,一般+5V是主要电源,需要的电流很大,所以最还用开关电源。
如果需要的电流不大,直接用LDO就好了,这样的芯片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