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外部中断按键,不进入中断却出现硬故障???

楼主(2009-12-18):
把按键配置成外部中断,按下按键却进入硬故障,点IAR的停止运行按钮,程序一直停在这个地方 file:///C:/DOCUME~1/ThinkPad/LOCALS~1/Temp/~FE(%`Z6BF[7OLNG`JQCJCK.jpg ,这里应该是硬故障吧,请问会是什么问题?不按下外部中断按键的时候,程序运行没有问题,按下外部中断按键程序就死掉了,外部中断配置程序如下:
void GPIO_Botton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GPIO Botton ports PD3、PD4 as in floating port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Channel;//配置外部中断3的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Channel;//配置外部中断4的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_BottonConfig();//配置PD3、PD4为浮空输入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GPIO_PinSource3);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GPIO_PinSource4);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CBDeInit();//设置外设SCB寄存器为默认值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two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楼主:
原来是少调用了一个向量模块

网友(2011-03-24):
原来是少调用了一个向量模块
引用 楼主:

少调用了什么模块?能不能说清楚点啊?